R0.05的外圆如何才可以加工?

楼主(2012-04-28):
各位高手,小弟有一很棘手的问题,想请教坛子里的高人指点一二。我们现在要做一很小的冲头,尺寸为长0.7*宽0.4mm左右,四个直角处需倒R0.05,同时还有一问题,此小冲头为一排12个,每个之间的距离为2mm(见附图),这样光曲磨可以加工出来吗?若不能还有神马其他工艺可以啊?

网友A:
我们现在要做一很小的冲头,尺寸为长0.7*宽0.4mm左右,四个直角处需倒R0.05,同时还有一问题,此小冲头为一排12个,每个之间的距离为2mm(见附图),这样光曲磨可以加工出来吗?若不能还有神马其他工艺可以啊?

把刀用好 -1 拷贝别人的帖子,投机取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要做一很小的冲头,尺寸为长0.7*宽0.4mm左右,四个直角处需倒R0.05,同时还有一问题,此小冲头为一 ...

倒神马乱呢您?

网友B:
R0.05?这个肉眼都很难看到啊,我也想知道怎么加工呢,呵呵

网友C:
太小了。怎么加工啊?这么小的工件让我想起了以前刻字时用电火花......不知楼主的是什么材料?线切割?

网友D:
那么小的圆角不知道要用多大的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小了。怎么加工啊?这么小的工件让我想起了以前刻字时用电火花......不知楼主的是什么材料?线切割?

放电的话电极的R角一样需要很小,就又转化成怎么加工这么小R的电极了。现在的材料是SKD11,如果可以的话以后要做成硬质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小的圆角不知道要用多大的刀

你说的是加工中心的刀?做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0.05?这个肉眼都很难看到啊,我也想知道怎么加工呢,呵呵

是啊,我们讨论了很久也没一个解决方案,很难做啊

网友E:
o.o5   是最大  还是最小了?  最小就用油石头 去  下毛刺就OK  最大 就用抛纸

网友F:
这个R0.05倒圆弧应该是倒的凸圆弧吧,小型雕刻机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o.o5   是最大  还是最小了?  最小就用油石头 去  下毛刺就OK  最大 就用抛纸

0.05±0.01吧,用油石没法保证形状,更别说尺寸了,试过倒出来成C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R0.05倒圆弧应该是倒的凸圆弧吧,小型雕刻机应该可以。

没错,是倒凸圆弧,请教雕刻机怎么加工出来呢?

游客

网友:
大不了用个五轴雕刻机。

网友:
这么小怎么加工?我也想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G:
哥们你真逗,这已超出机械加工的范围,去别的领域探讨下吧!

网友C:
小角的间距公差也很小。这么精密的活,不好做。还是精密线切割比较好,一般的精度达不到的。不知道有没有数控穿丝机。那样的话,这几个小角就好加工了。直接用R0.05的细丝穿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们你真逗,这已超出机械加工的范围,去别的领域探讨下吧!

哥们你肯定觉得做不出来吗?现在的精密线切割已经到0.05的丝了,我想这个也不算太夸张吧,说不定就有高人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角的间距公差也很小。这么精密的活,不好做。还是精密线切割比较好,一般的精度达不到的。不知道有没有数 ...

是的,尺寸太小,公差自然也就很紧了,我一直想找有没有光学曲线磨可以做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么小的圆角怎么加工。

网友F:
好吧,我再回下。
      这个东西小型的五轴雕刻机绝对可以做。设备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刀具。R0.05凸圆弧比凹圆弧要好加工。还好现在已经有0.1左右的微细立铣刀了。这种直径的球头铣刀只要能让开你电机间的间隙,绝对能加工出R0.05的凸圆弧。就像模具里的凸圆弧一样的加工方式。

这是微细铣刀

这是加工的模芯

这是加工的微型冲压模

网友:
慢走丝线切割应该可以做吧,丝直径不一定非要小与0.05吧.正常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吧,我再回下。
      这个东西小型的五轴雕刻机绝对可以做。设备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刀具。R0.05凸 ...

兄弟,太感谢了,因为以前没接触过雕刻机,我网上搜了一下,说是主要做小钝角和负角的模具,能不能给科普一下,五轴雕刻机和普通的五轴加工中心的区别是?

网友H:
冲什么件,材质什么。厚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冲什么件,材质什么。厚度多少

材质是PC,厚度大概为0.25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质是PC,厚度大概为0.25左右

单冲头,步进给料。手工倒角,需要先做样板,钻φ0.1孔,前提是你得有好的模具钳工。

网友:
冲头外圆用慢走丝割了镶,如果用加工中心的话,主要对主轴的径向跳动与跟随误差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