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主轴漏油修理

楼主(2012-04-28):
    公司里有7台上海机床厂的M1332B磨床,三班倒工作,比人辛苦多了。主轴因为砂轮侧漏油,经常换油封,维修量较大。经常还因为漏油造成主轴抱瓦,严重的主轴都裂开了,每年更换主轴都在三四根左右。花钱倒是不心疼,就是工作量大,烦。
  漏油部位就是主轴和油封摩擦处磨出沟槽,深度有的可达3毫米。以前就是频繁的更换油封,实在不起作用了,就换内径小一点的,但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现在是把漏油沟槽车掉,表面粗车,纹理毛糙,丙酮清洗后,用 贝尔佐纳 超金属修补剂涂上,稍高于轴表面,24小时后干燥后,上磨床磨到尺寸。这种修理方式因修补剂里面成分含有陶瓷,使用3年多,磨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需要换主轴时,直接车掉油封部位,用修补剂处理后,再安装。可给我省了不少事。
  贝尔佐纳的太贵,0.5公斤1900元,现在改用天工的,350元也可以

网友:
有些点不明白,为什么7台磨床每年更换主轴都在三四根左右?主轴和油封摩擦处磨出沟槽深度有的可达3毫米?

主轴的材质和热处理是否有去探讨过?

网友:
不错的方法,学习了。M1432B磨床使用时间长了磨头主轴油封处易磨损形成沟槽,造成漏油,修复方法很多,我们一般是喷涂陶瓷。现在很多机床主轴的油封处在制造时就直接喷涂陶瓷增加耐磨性。

网友:
可以尝试电刷镀技术,选用能满足使用要求的镀层来修复。

网友(2012-07-15):
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3-03-03):
楼主说得有点夸张吧?一年换掉几根?我这边这这家用几年都没换过,只是注意加油,人家既然出厂了,还出这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