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系统,怎么在中括号"["和小括号“(”之间切换?

楼主(2012-04-28):
       今天想在程序中加点注释,却发现只能输入中括号“[”,不知道怎么输入小括号“(”,在另外一台设备上,正好相反,只能输入小括号“(”,不能输入中括号“[”。
      Fanuc系统,请教:怎么在中括号"["和小括号“(”之间切换?

网友A:
修改参数No.3204的#0位 PAR (参数设置从右往左依次#0 ~#7位,共八位)

PAR 为0 时面板上的【】键原样使用,即当作【】使用
PAR 为1 时面板上的【】键当作()使用

一、先将PARAMETER WRITE设置为允许
1、MDI方式
2、按下功能键OFFSET SETTING
3、按下章节选择软键〔SETING〕(设定),显示出设定数据屏幕。
4、设置第一个参数为1
PARAMETER WRITE = 1 (0ISABLE 1:ENABLE)
5、此时系统显示报警

二、设置参数No.3204
1、MDI方式下按下功能键SYSTEM
2、按下章节选择软键〔PARAM〕(参数),出现参数屏幕。
3、移动光标到将要设定或显示的参数号的位置,方法有下列两种。
 1)输入参数号,按下软键〔NO.SRH〕(号码搜索)。此处输入3204,然后按〔NO.SRH〕
2)按上下翻页键及光标移动键,移动光标到将
要设定或显示的参数号的位置。
4、找到3204参数后,找到PAR位,即从右往左第一位,修改为1后,面板上的【】即可当作()使用
5、改回PARAMETER WRITE为0,按复位取消报警

游客

网友:
大侠真是太热心了,非常感谢!

网友A:
专业不?楼下不用回复了

游客

网友:
非常专业!非常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不?楼下不用回复了

网友B:
专业不?楼下不用回复了
大侠能给我讲讲 怎么把程序锁起来呢

网友(2012-07-28):
楼主太 热心了

网友:
2#楼的居民正解。

网友(2013-07-12):
不错!刚好用到

网友(2015-08-18):
引用 网友B:
专业不?楼下不用回复了
大侠能给我讲讲 怎么把程序锁起来呢

能够锁定的程序号只有O8000和O9000开头的程序号,其它程序号是不能被锁定的。锁定的方法是将3202的NE8或者NE9值设为"1"。这个方法只能防止不懂参数的人更改重要程序,对于行家就不行了,怎么防止行家更改呢?你就接着往下看了,将3210号参数设定一个口令,也就是一个密码当然仅限数字,这样别人没有你的口令就更改不了3202的设定值。到了现在那么恭喜你,你已经成功控制了这台机器的系统。当然如果你不小心忘记了口令那么你就麻烦大了,那怎么办呢?恭喜你你遇到了我,我专门针对此问题写了一个小宏程序可以自动运算解除口令,并准确显示出你设定的口令值。

网友:
确实可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专业 我想请问下 05年发那科系统 power mate 的怎么把系统英文更改成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专业 我想请问下 05年发那科系统 power mate 的怎么把系统英文更改成中文!?

0iMC    3190    CH2   设为 1
0iMD    3281  设为 4
18i       3119  CHI 设为 1
  设置完可能需要断电重启

网友(2015-11-24):
引用 网友A:
修改参数No.3204的#0位 PAR (参数设置从右往左依次#0 ~#7位,共八位)

PAR 为0 时面板上的【】键原样使 ...

专业

网友D(2016-01-13):
修改参数No.3204的#0位 PAR (参数设置从右往左依次#0 ~#7位,共八位)

PAR 为0 时面板上的【】键原样使用,即当作【】使用
PAR 为1 时面板上的【】键当作()使用

一、先将PARAMETER WRITE设置为允许
1、MDI方式
 2、按下功能键OFFSET SETTING
3、按下章节选择软键〔SETING〕(设定),显示出设定数据屏幕。
4、设置第一个参数为1
PARAMETER WRITE = 1 (0ISABLE 1:ENABLE)
5、此时系统显示报警

 二、设置参数No.3204
 1、MDI方式下按下功能键SYSTEM
2、按下章节选择软键〔PARAM〕(参数),出现参数屏幕。
3、移动光标到将要设定或显示的参数号的位置,方法有下列两种。
1)输入参数号,按下软键〔NO.SRH〕(号码搜索)。此处输入3204,然后按〔NO.SRH〕
2)按上下翻页键及光标移动键,移动光标到将
要设定或显示的参数号的位置。
 4、找到3204参数后,找到PAR位,即从右往左第一位,修改为1后,面板上的【】即可当作()使用
 5、改回PARAMETER WRITE为0,按复位取消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改参数No.3204的#0位 PAR (参数设置从右往左依次#0 ~#7位,共八位)

PAR 为0 时面板上的【】键原样 ...

复制粘贴也能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