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床可否设置镗杆为钻孔轴?

楼主(2012-04-28):
因为机床较大,在进行孔阵加工的时候机床立柱不停地做往复运动,感觉对z轴负载很大而且来回变化,对床子很不利!因为龙门在进行G18G19平面的加工时就是XY轴作为钻孔轴的,所以想到可否把W镗杆作为钻孔轴,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对于机床精度、伺服电机,等各方面应该会是一个很大的改善!查了相关参数发现5101#0FXY可以设置,但是不知道是否可行!今天想到的,又放假了,没机会试验,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做过这样的更改!请多多指教!系统fanuc 31i

楼主:
不要沉!!
求高手!
求解决!
人工使劲顶置!!!!!

网友:
LZ所说的问题 涉及到的方面不止这一点 我想这个问题 问设计机床的人就因该会得到答案, 提出创新是好的.

网友A:
只看得懂一点点,给你顶一下吧,俺做数控落地镗的。个人感觉,孔阵加工的时候机床立柱不停地做往复运动,感对z轴负载很大而且来回变化,对床子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哪有这么娇气易坏的机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得懂一点点,给你顶一下吧,俺做数控落地镗的。个人感觉,孔阵加工的时候机床立柱不停地做往复运动,感 ...

不来回变化不是更好吗?

网友:
那都行吧,反正你怎么玩都行,那种好用就用那种被,论坛里会的人少,还是自己摸索的实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啊!!!!!!一柱擎天!!!!!!!!

靠!你这灌水太明显了吧???不过问题基本解决了!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还改了1022   z轴的平行轴改为W

楼主:
问题在今天搞定了,不废话,上图!
实现这个功能需要改1022平行轴的设定把镗杆W设为7即w与z平行 ,和5101钻孔轴的选择FXY设为1即钻孔轴由程序指定!后经试验完全可行,,钻孔攻丝都可以并在钻深孔的往复运动中有很大改善,达到了起初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