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检测机油的粘度、含水、杂质?

楼主(2012-04-28):
想请教一下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检测机油的粘度、含水、杂质?

关于水分
水分将润滑油装入试管里,观察它的透明度。如果不是清澈透明,而是呈现混浊状,就可以初步判定润滑油中含有水分要想确定油中到底是否含有水分、有两种可靠的方法:
1.将待检油品倒进试管中,油量为试管容积的三分之二。用软木塞及蜡将试管口封死后,放在酒精灯上加热。如有气泡出现,同时发出“啪”、“啪”的响声,并且在油面以上的试管壁上凝结有水珠,就可说明油中有水分存在。
2.将无水硫酸钢(白色粉末)放进装有润滑油的试管中,如硫酸铜由白色变为蓝色,这也能证明油中有水分存在。这两种方法不能给出所含水分的多少,只能根据润滑油在加热过程中冒泡的多少和所加硫酸铜的多少凭经验来估计。
关于杂质:
杂质把润滑油装入试管中,观察有无悬浮的颗粒状杂质。粘度大的润滑油因颜色深,透明度差,悬浮的杂质不易被发现、这时可把这种润滑油用汽油或柴油稀释后再进行观察。

楼主:
我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三个办法可取吗?

关于粘度
(1)取两个玻璃量筒装上同等高度的机油,同时向两筒机油在同一高度释放两个大小重量一样的钢球,哪一筒中钢球先到筒底,那一筒机油粘度就相对较低.
  (2)参考古代漏沙法,用量筒装取相同量的机油,用同一个小漏斗漏油,油流出来时计时,至流完为止,看哪个油流完时间短,其粘度则较低。
  第(2)种方法如果机油粘度相差不大,可能判断不出结果。第(1)种方法可用于判定两个同一类型新机油粘度,第(2)种方法有利于判别已用过的废机油及相应新油之间的粘度差别,有助于现场分析车辆故障.注意此检测方法一定要在同等温度条件下进行。

粘度检测方法二
粘度将经化验合乎质量标准的润滑油装在试管中,并用软木塞及蜡封口、不要装满,要留5毫米左右高度的空间。把所要检验的润滑油装在另一试管中,所用试管的规格和装油量的多少应与前一试管相同,也用软木塞及蜡封口,同时将两支试管倒置过来,观察气泡的上升速度。如果比标准润滑油中气泡上升速度快,说明这种油的粘度偏低。反之,粘度偏高。

网友:
市场上目前有些快速油品检测仪销售,价格不菲,也可送到一些资质较高的第三方检测实验室。

网友(2012-08-14):
让供应商提供,或者发到第三方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