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5°锥管螺纹上有2个叫“基准距离”的尺寸吗?

楼主(2012-04-28):
55°锥管螺纹上有2个叫“基准距离”的尺寸吗?即“外螺纹的有效螺纹长度”也叫“基准距离”吗?

网友:
我觉得只是表示基准距离在基本、最大和最小三种情况下的外螺纹有效螺纹的取值,大于等于号>=表示要大于等于表格里面的数值

游客

网友:
明白了,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同意二楼看法,楼主再仔细想想

游客

网友:
谢谢

网友(2019-03-19):
这个问题很好!!
我记得国外有专用环规检验这个参数,与国内常用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