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控车床上左端面怎么加工啊,用什么刀啊

楼主(2012-04-28):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总长精度0.1,后面形状曲面和表面粗糙度用反刀车都有一定的难度。只有车好前边的尺寸后,切断掉头再车。

网友:
端面槽刀啊,这不难加工。

网友:
有现成的刀头

网友:
要满足B、C段为双曲线可以算出曲线上的拐点,用拐点作为圆弧端点做圆弧近似靠近。本身机床的曲面加工就是插补出来的,微观上也是近似靠近而已。而且这个端面不需要很精确,也没什么办法测轮廓度。如果最终要保证的话,用成型刀具咯。应该是个粗东西。

网友:
永宏程序编程。
编双曲线那段,可以用G52把原点暂时设在A点,编完后在设置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