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能用数控车代替内外圆磨吗?

楼主(2012-04-28):
     下图为一小型电子设备的主轴轴承座,主轴转速为5000rpm,轴承为NSK 7003CDB,P5级。

       轴承座材料为45钢,调质处理。原来经粗车、调质、精车后,再磨外圆、内孔。由于一直在小厂加工,设备、人员素质和检测手段都是差强人意,质量一直不佳,机器噪音较大。而且加工周期长,成本高(每个加工费近200元)。
       现在有人建议用数控车加工,可以更快、更好地保证精度和同轴度,而且成本可以降低一半左右。请问各位机加高手:
       能否真用数控车代替内外圆磨加工?其光洁度度如何、加工的是否有锥度?如何保证两端35孔的同心度?
        如果买数控车、选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数控车可以满足要求?期待各位达人能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调质之后的45#精车能到1.6没问题,同心度要是0.01不知道怎么保证 镗软爪保0.05问题不大 ,做涨芯效果应该更好一些 ,看你批量 ,不大的话还是外加工合适,多找几家,加工费没那么贵,而且一般的加工厂都有数控了,选择数控车的话6136就够用,沈阳的宝鸡的都是大众型

游客

网友:
加工费200元?抢钱呀

网友:
45钢调质的话,如果数控车过得去的话,能达到Ra0.8,0.01的精度也能达到,不过刀具寿命比较差,可能加工几十个就得换,然后又得调尺寸,所以0.01的精度不太好做。不过要是磨的成本高的话,用数控车加工还是可以的,就是辅助时间会比加工一般精度的要长些。
PS:三个内孔可以一次加工出来,就是夹具要考虑让出空间。

游客

网友:
此类薄壁工件,论坛达人给小弟支招工艺路线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9742 参见这贴里30楼我的跟贴。
大侠,三个内孔一次加工,夹具让出空间应如何考虑?

网友:
以前用哈挻的机床干过以车代磨的事

网友:
45钢调质光洁度。同轴度 用数控车可以保证的。以前我们加工SKF 轴承都是 一次完成两面的。不过他们的是压铸的毛胚。粗车。调制,上数控精车。 一般的国产数控型号6136 都可以加工了。 只是效率没有进口机器快。海天精工的床子 也很给力,高速加工 很效率。
你要的要求 绝对可以保证,只是道具磨损会高点。因为市场上水货刀具很多。我们都是直接日本购买发过来的三菱。

楼主:
虽然已是凌晨2点,但看到各位大侠的意见很是振奋;感谢各位,感谢老鹰热心推荐。

网友:
数控车床可以加工、、

网友:
“D35+0.01”数控车能保证吗?

网友:
"能用数控车代替内外圆磨"  不能,纹路不同。

网友A:
这个材料为什么不用铸铁呢

游客

网友:
刚性和吸振还是很不错的把
好思路!请教:用铸铁做轴承座有什么优势?用球铁如何?

网友:
尺寸公差0.01数控车也够玄乎的。
主要是同轴度要求一丝,这必须要一刀活下来。以外圆为基准,如果用车床,可能要掉头看装夹,这样同轴度就难以保证了,何况外形尺寸公差就0.01,圆度可能是其三分之一(0.003左右了),再次定心难了。
何况垂直度要0.01,不是圆跳动要求0.01,两者差远了。
你要是用国外的好机床可能性。我们厂子用的国内的,肯定不行。

网友:
我了解车代磨都是代粗磨,尺寸精度一般能达到IT8~IT9,也有说能达到IT6的,粗糙度能达到Ra0.8。
你的尺寸精度大约为IT5级,这在一般机械制造中是精度比较高的,只车不磨我觉得挺难。

游客

网友:
好一些的数控设备IT6~7完全能达到。IT5有些勉强,只能说经济性不是很好,而不是说达不到。

网友:
要达到这图纸这个要求,200块钱一个还真够便宜的,普通车+磨可以达到这个要求,不过最少得600一件

网友:
工艺流程不同而已

网友:
小巨人。大隈的机床都可以做到,量不大的话,还是外协好了。成本太高

网友:
用数控机床完全可以加工,一次装夹,车三个内孔和外面的外圆,公差绝对能达到,我们公司就生产数控车床,在广东佛山,可以来看看和了解一下。联系下,QQ号,414351498,可以用46型的45度斜床身加工。

游客

网友:
好的,到时QQ联络

网友:
每个加工费近200元,是不是抢钱啊,量大的话赶快上数控车吧,你的工件要求不算高啊,长度也不长,完全可以一刀下来,最后加工大外圆的平面。至于数控车的牌子问题,其实一般的就可以了,大连、沈阳、宝鸡的都那满足你的要求

游客

网友:
感谢!看来国产数控车质量好的还是大连、沈阳、宝鸡这三家
思路相同,唯独就是不太好测量。

网友:
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要200块一件?    大海无边 大侠的工艺的合理的,设备是要点要求,刀具也要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材料为什么不用铸铁呢

刚性和吸振方面还是不错的吧

网友:
论证加计算吧!如果能达到要求,就能减少一些工序,当然成本也降低不少。其实现在这是一种趋势,是进步,新技术必将取代陈旧技术,总的说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现有设备有足够了解,知自知彼,多点细心多点耐心,多点沉着,那就能完成了!加油!

游客

网友:
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材料为什么不用铸铁呢

铸铁有强度,耐磨,减震性好,铸铁轴承座根据你的需要来选就行,同样能满足使用要求的最好找稍微便宜些的好--中博机械

网友:
0.8光洁度保证不是问题     这活要效率和质量最好安排掉头  光洁度好了 镗半丝的软爪不是问题   难点在35加1丝的公差 这个问题不大,数控车是难保证· 但是保证了也不一定装配合适         用个样品样具和35加一丝配合塞的试试   配合好了在调好尺寸应该不是问题 最好2把刀保证这个尺寸

网友:
宝鸡产的数控车被巴端面需要上磨床啊

网友:
数控车粗加工后加夹大头端把外圆内孔一次加工完成左端孔用反镗刀加工

类似此工件普通磨床磨床要多次装夹 同心度保证不了

网友:
感觉以车代磨,不大现实。成本可能反而更高。建议还是车后再磨。
这个产品和我现在的主轴外套设计差不多。 可以考虑。

网友:
垂直度和同心度都是1丝,我真怀疑你磨床的夹具是如何保证装夹精度的。

网友:
铸铁有很好的减震效果。。老师说的,还有我想知道车床和磨床弄出来的东西有什么差别,除了纹路

网友B:
这个数控车可以达到要求,沈阳的宝鸡的数控车床就可以,刀具选择好点的。对你的这个轴承座不是很合适,你的主轴转速5000 最好是内外圆磨床磨削一下。保证精度降低表面粗糙度。消除走刀纹。消除走刀纹也利于轴承的安装延长使用寿命
加工的价格200贵了点。

网友:
球墨铸铁的强度和铸钢的强度是可比的。球墨铸铁具有更高的屈服强度,其屈服强度最低为40k,而铸钢的屈服强度只有36k。在大部分市政应用领域,如:水、盐水、蒸汽等,球墨铸铁的耐腐蚀性和抗氧化性都超过铸钢。由于球墨铸铁的球状石墨微观结构,在减弱振动能力方面,球墨铸铁优于铸钢,因此更加有利于降低应力。选择球墨铸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球墨铸铁比铸钢成本低。球墨铸铁的低成本使得这种材料更加受欢迎,铸造效率更高,也较少了球墨铸铁的机加工成本。

球墨铸铁与铸铁(灰铸铁)相比:球墨铸铁在强度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球墨铸铁的抗拉强度是60k,而铸铁的抗拉强度只有31k。球墨铸铁的屈服强度是40k,而铸铁并没有显示出屈服强度,并且最终出现断裂。球墨铸铁的强度-成本比远远优于铸铁。球墨铸铁在耐腐蚀性方面与铸铁相同。

游客

网友:
LZ是球铁方面的行家,请再从变形方面分析球铁、钢两者有何差别?

网友:
同轴度估计够呛,看选购的机床的情况了。选数控车的要求要具有高转速、高精度的标准。好在工件不大,一定要注意刀具的选择。

网友:
这要用精密数控,数控加工的效率要高些

网友:
批量大点的话120应该可以搞定了.QQ40567244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控车可以达到要求,沈阳的宝鸡的数控车床就可以,刀具选择好点的。对你的这个轴承座不是很合适,你的 ...

内外圆磨同心度是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
我是用车床加工磨具的   用数控代替不了磨床(自我认为)  如果是大产品的话  数控可以用辅助的设备完成比磨床还好的外表

网友:
这个工件加工要保证同轴度,一次装夹完成,35孔尺寸测量是个问题,建议制作专用胎具,首先加工小端所有尺寸。然后用外圆与内孔双重定位,加工大端内孔及外圆。注意胎具需要在数控车上加工完成勿卸。

网友:
大家推荐的车床都比较集中。不知道这几种车床,圆度一般是多少?

网友:
两端孔的同轴度0.01很难保证。

网友:
装一个磨头。

网友(2013-04-17):
150元我可帮你内外圆磨到同心度0.01,可现场放磨床上你检测,有意请加Q747516824,谢谢

网友(点评):
LZ在哪里?

网友:
如果严格的说,要保证图纸要求,数控车不行,保证表面粗糙度的成本要高于磨加工。

网友:
这个零件数控车代替磨削,有点点难

网友:
垂直度数控车可能保证不了

网友:
完完整整的看下来,学到了不少,就是想知道这加工一个200块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如果不是批量的话,菜鸟,见谅。

网友:
这东西用内圆磨应该跟好的

网友:
数控车最精干过0.011但是,是刀架不回转的。要是换刀的话1丝活国产机不好保。

网友:
国产的数控车精度1丝,悬。

网友(2013-05-27):
这个零件精度对数控车床来说比较高,单从精度上看能用数控车完成,但也会有一定废率。两端同轴感觉可以精加工时先加工除左边孔的部分,然后利用右侧Φ35为导向做胎具(导向要尽量长)或用Φ29做胀胎,加工左边孔。不知道之前加工时怎么保证的两端同轴?

网友(2024-11-18):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