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 1/8锥螺纹丝锥老是断

楼主(2012-04-28):
现场用的NPT 1/8的锥螺纹丝锥使用过程中,加工可能上千件就断了。肯纳丝锥。一直也没有找到原因。请教一下大家给提下建议。
加工过程:一台加工中心,先钻底孔,后攻螺纹。

请大家帮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都是先钻底孔,再攻螺纹的,你这等于没说。把细节说的详细点撒。
加工材料?通孔盲孔?直槽丝锥还是螺旋槽丝锥还是挤压丝锥?高速钢的还是硬质合金的丝锥?底孔是多少?丝锥的切削参数?冷却方式?刚性还是柔性攻丝?

网友:
锥度螺纹应该分段攻出(车出),直接加工底孔后攻牙会导致丝攻各个刀刃都同时受切向力和轴向压力,轴向力会令丝攻压缩长度
所以你一次攻出的话应该是你的丝攻强度不够吧,想办法选强度大的

网友:
楼主用头锥,二锥试试

网友:
都是先钻底孔

网友B:
使用加长柄的丝锥,加工中心的卡头前端是平的,排销不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先钻底孔,再攻螺纹的,你这等于没说。把细节说的详细点撒。
加工材料?通孔盲孔?直槽丝锥还是螺旋槽 ...

加工材料:灰铸铁HT250
应该算是盲孔。
直槽型硬质合金丝锥。
底孔直径:8.3
转速:750r/min     进给:705
冷却方式:内冷
刚性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加长柄的丝锥,加工中心的卡头前端是平的,排销不畅,

我们那个丝锥是液压刀柄夹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材料:灰铸铁HT250
应该算是盲孔。
直槽型硬质合金丝锥。

线速度太低了,才20m/min左右,高速钢的丝锥都能你这个速度,把速度提个一两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那个丝锥是液压刀柄夹持的。

你不明白什么叫卡头前端是平的,短柄丝锥卡上之后,攻丝到一定深度,卡头前端会把孔口堵住,使得工件与卡头之间的距离减小,造成排销不畅。。

网友C:
不用锥度铰刀还是用锥度铰刀?8.3的底孔适合用锥度铰刀的情况下,如果不用,建议换为8.5。进给705具体指什么,请标明单位。

游客

网友:
进给设定为705.5mm/min。或用柔性攻丝。
705mm/min

网友D:
肯纳?丝锥不错,那你配的什么夹头和刀柄?夹头或刀柄不好也容易造成丝锥老断。

网友:
一般来说NPT丝的底孔,理论上的底孔大小和深度比实际的要小,这个我有亲身体验,我们攻丝一般要加大眼孔,转速慢,进给低!

楼主(2012-07-02):
引用 网友C:
不用锥度铰刀还是用锥度铰刀?8.3的底孔适合用锥度铰刀的情况下,如果不用,建议换为8.5。进给705具体指什么 ...

我说错了。我们那里的底孔直径是8.4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纳?丝锥不错,那你配的什么夹头和刀柄?夹头或刀柄不好也容易造成丝锥老断。

刀柄应该是HSK63A的刀柄。其实我现在最怀疑设备攻丝时的内冷压力是否足够。这个一直在困扰着我。我对设备又不了解。不好判定。
我在想断丝锥和攻丝的内冷压力影响有多大。

网友:
攻上千件还是上千个孔啊,别弄混了,你还想一个丝锥攻多少啊,肯纳的是好,但也有个限度啊

网友:
个人认为底孔打φ8.5-φ8.6就够了。

网友(2012-11-15):
底孔过大

网友:
看看你的加工参数  就知道 不合理

网友:
虽然1/8锥螺纹是一般在直底孔上做得,但单纯顾及丝锥寿命的角度,还是可以考虑先锪出锥底孔好点,
这还有个成本估计的问题,1000件每个摊下丝锥成本就1毛钱,加一道锪孔工序多少钱,好像没必要改进,
NPT螺纹是要加密封带才能密封的,柔性攻丝足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材料:灰铸铁HT250
应该算是盲孔。
直槽型硬质合金丝锥。

1. 用锥度铰刀8.3的底孔合适,不用锥度铰刀的话建议底孔开到8.5;
2. 速度尚可(可适当提高),但进给可能存在问题。采用刚性攻丝,进给尽量按f=p*s设定,即25.4/27*750=705.56而非705
3. 建议使用柔性攻丝。

网友(2013-07-06):
威望不够.....

网友:
工件什么材质,因为是锥螺纹,如果硬材质,肯定要做成锥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