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冷激铸铁材料的凸轮轴,如何进行抗拉试棒的制作?

楼主(2012-04-28):
以前做凸轮轴抗拉实验时(材料为45#钢),常根据工艺要求在凸轮轴毛坯中车出相应的一段试棒,然后在万能液压拉力机上做抗拉试验,能得到相应的曲线,试棒断裂处有明显的缩颈现象(塑性材料断裂时的一般特征)。
如今有个冷激铸铁材料制成的凸轮轴(未热处理过),要求抗拉强度≥260MPA,根据是工艺,也相应的车出一根试棒,在做试验时,试棒多次很快断裂,曲线都未形成,断裂处无明显的缩颈现象,与45#钢制成的凸轮轴完全不同。本人判定为脆断。
请教高手,对于冷激铸铁的凸轮轴,是否不能根据上述的工艺进行抗拉试验(直接在冷激毛坯上车出试棒),是否应该在铸造时,额外试制一根试棒。
断裂效果如下图:

网友A:
冷锻相当于将材料冷作硬化了,由于工件直径比较小,表面硬化层强度占了主要作用,如果考虑到抗拉强度,我建议正火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锻相当于将材料冷作硬化了,由于工件直径比较小,表面硬化层强度占了主要作用,如果考虑到抗拉强度,我建 ...

对于凸轮轴做抗拉试验时,提供的毛坯要求未热处理过的,直接根据工艺从毛坯某部车出一根试棒。只有最终的成品要经过热处理。

网友B:
铸铁本来就是脆性材料,铸件体内有大量的疏松和缩空,组织非常不均匀。再者,铸件金相组织中有着很多游离态石墨,热处理对其力学性能并无太大的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铁本来就是脆性材料,铸件体内有大量的疏松和缩空,组织非常不均匀。再者,铸件金相组织中有着很多游离态 ...

如今国内外,制作凸轮轴的材料为球磨铸铁、合金铸铁、冷激铸铁、中碳钢(45#居多)这几种吧!

网友(2013-01-28):
我觉得单独做一根比较稳妥,但是不要浇注开始和结束时候的铁水浇注。

网友:
还很新就断了呀,好可惜

网友(2013-09-27):
你这个是明显的脆断,如材料没有明显缺陷 就该热处理了

网友(2014-10-26):
你说了两个问题,一是强度,一是塑性。对于铸铁,要求塑性是不合理的。
把拉伸速度变慢,多拉会,曲线应该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