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车铸钢件,用的T15刀具,磨损很厉害,

楼主(2012-04-29):
今天车铸钢件,用的T15刀具,磨损很厉害,车一个件,得磨一次刀,

网友:
没什么沙眼的话建议你试试YWI的。

网友:
精加工建议用陶瓷刀片,硬度高、耐磨性高,可转位刀片不用修磨。

网友:
我刚做了一批YW效果佷好,楼主经验还太浅。

网友:
我们用陶瓷刀片加工铸钢轧辊效果很好的

网友:
用YT5的刀片

网友:
看翻砂的效果了!慌车能吃多少尽量吃!YT5就很好做!别搞不搞就是用陶瓷之类的!我天天就一把刀YT5,什么都搞。只要不是特别难搞的。YW精车,YG的也可以。主要还是看刀磨得怎么样!

楼主:
换成yw2的刀头了,,好用多了,,比yt15耐磨2-3倍

网友(2012-09-20):
车钢件没必要用陶瓷的吧

网友:
用T5或者W2都可以但是T5要求转数更低一些才好吃刀量要大

网友:
我一直用YW1的,我加工的零活,不是批量产,钢件铸铁,铸钢,什么也干

网友:
铸钢的试试YT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