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疑问,直流是怎样变回交流?

楼主(2012-04-29):
我想问问大家,直流是怎样变回交流?感激

网友:
整流滤波之后经过IGBT逆变,得到频率可以调的交流电。这种问题网上搜一下很多。

网友:
可以通过大功率的三极管、达林顿管、可控硅、IGBT等原件组成逆变(震荡)电路。

网友(点评):
哈哈,这个可以有

网友(2013-05-18):
就是用控制6只晶体管通断的方式模拟输出三相正弦波。

网友A:
电力有源逆变器 1、直流输入与电网完全隔离
采用变压器隔离,有效消除电网对直流的影响。
2、逆变单元采用微处理器控制的电流型SPWM技术
CL6886的参考正弦波及放电电流的稳定由微处理器及DAC元件实现,输出电流波形与参考正弦波比较产生调制正弦波,调制后的正弦波与三角波比较产生出SPWM波形,经驱动后送到IGBT模块,经滤波后输出。在本系统中,基于MCU产生参考正弦波并且控制放电电流的稳定,使整机的输出电流失真度、放电稳流精度等指标较高,注入电网的电流为正弦波,THD可小于3%,放电电流稳流精度可小于±2%。
3、强大的监控及显示功能
CL6886监控单元可设定放电电流、放电终止电压、实时时钟。可控制放电过程,确保放电电流精度。可显示放电电流、放电持续时间、电池放电安时数。 可储存长达100组放电记录,便于追踪电池组的容量变化趋势。可通过远程接口设置放电参数及遥控开关机,便于无人值守。

网友(2013-07-02):
引用 网友A:
电力有源逆变器 1、直流输入与电网完全隔离
采用变压器隔离,有效消除电网对直流的影响。
2、逆变单元采 ...

这是个PWM的问题

网友(2013-10-16):
得先明白交流的定义,然后选用开关器件就很容易实现了,只不过里面还涉及到很多技术的东西

网友:
貌似最简单的是通过整流器把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