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简单在第一套的基础上做第二套方案

楼主(2012-04-29):
SW中如果有两套设计方案,是不是要把所有更改的零件在总装图上打开再另存,才不会影响到第一套装配图?可不可以把第一套中有到的零件、装配体复制到另一个文件夹,这样更改第二套时和第一套没关系?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A:
另存为也可以的,但是你最好采用打包命令,新手建议不要用另存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为也可以的,但是你最好采用打包命令,新手建议不要用另存为

是不是把第一套中的所有用到的装配体、零件做成压缩包后放存另一个文件夹中?

游客

网友:
1、打包命令;2复制一份出来,并把原来的总文件夹名字改掉避免sw自动引用到原来那个总文件夹。

网友:
把第一套装配体先另存,在该图上用“替换零件”功能,把不需要的零件替换。

网友:
我是直接把文件夹复制粘贴一份,然后在其中一个文件夹里面改,就不出问题螺纹

网友:
我都用打包,新旧方案分别放在不同的文件夹里,不要同时打开就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