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调质后能加工吗?

楼主(2012-04-29):
40Cr圆棒调质处理,调质后要求硬度为HB330-380,请问圆棒能车削和端面钻孔攻丝加工吗?车削量单边3mm。

网友:
调质后应该更好切削加工。淬火后切削加工就很困难了。

网友:
有难度 这么硬 加工起来 困难

网友:
能加工,不易断屑

网友:
HB330-380大概HRC30多吧,应该还是比较好加工的。

网友:
加工是可以的,我怀疑“调质后要求硬度为HB330-380”?,印象中的40Cr调质范围为HB220-280,淬火后的表面硬度也就是HRC50左右,除非淬火后中温或低温回火?

游客

网友:
别尽信书,40Cr淬火能达到HRC60左右的,不过因为这么高的硬度下机械性不好,所以很少这么做而已。
化学工业出版社的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主编的。
调质的硬度范围是HB217-286.
调质是淬火+高温回火。淬火能达到的硬度范围是HRC48-HRC55.
40Cr淬火能达到HRC60左右的。
调质应该就是淬火+高温回火。

网友:
应该好加工的我以前是做齿轮的

网友:
可以加工。

网友:
很好加工呀,我们一年到头都是加工调质的东西,40CR和35CRMO材料,做惯了都一样

网友:
可以加工的,调质了加工表面还好点

网友:
我们厂有用40Cr或40CrMo的,调质后检测大约洛氏50 左右吧。

网友:
可以加工的,调质了加工表面还好点4 U.

网友:
没问题!就是不好断削

网友:
这个硬度加工没问题的。

网友:
粗加工以后,再调质,好加工

网友:
可以加工的,我们单位就加工。

网友:
可以的,
我们这边就是这样做,
先调质,再加工

网友:
车削可以加工,感觉3mm对普通车床有些大,钻孔可以

网友:
可以加工的

网友:
车削时不易断屑,钻孔、攻丝会不太好搞,要质量好的丝锥。

网友:
可以。比较难点

网友:
没有问题!就是钳工的工作要困难一点了!

网友:
真的可以加工

网友:
可以加工,我坐过40cr渗碳淬火硬度62度的

网友(2013-01-27):
硬度太高吧

网友:
调制后的零件加工肯定比未处理的加工硬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