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绘出这个凸轮的图纸进行加工?

楼主(2012-04-29):
如图是凸轮的照片

网友A:
      粗糙的测量办法:将凸轮安装在数控分度头上,分度头安置于数控铣床上,利用其中的X或Y 轴,然后在主轴夹套上安装标准棒,目测或用塞尺让凸轮轮廓面与芯棒贴合,记录不同分度头不同角度对应的另一X或Y轴的坐标值。
      测绘的数据必须二次设计,否则加工后手工修正要累死人的!
      不知楼主这个凸轮的数量多不多,我有加工这样凸轮的设备还在闲置着,加工费不高,可能比你自己做还划算,另外凸轮加工后不用手工修正。
      联系方式QQ:15849474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糙的测量办法:将凸轮安装在数控分度头上,分度头安置于数控铣床上,利用其中的X或Y 轴,然后在主轴 ...

谢谢,我是想测绘处图纸自己加工的,加你QQ了方便的话详聊

网友:
测量简单的尺寸,然后在3D软件上模拟下就能得到真实的数据了,一把卡尺应该足够了

网友:
有技术含量,利用下软件也许就变简单了,前提是得会用那个软件

网友:
这东西加工费大概得几百啊?

网友:
      如果只用卡尺的话,很难知道样件是用什么曲线过渡的?以前曾经用一张比较大的纸张,包住凸轮外圆,预先在凸轮的槽上沾上染料,最后留在纸张上,再将纸张展开,就是360度轨迹轮廓了,然后用卡尺量吧,但是这种测量的精度还是很有限,误差0.2至少吧。

楼主:
这个件精度也蛮高的,一丝左右的精度

网友:
1丝的精度我是玩不了的,2到3丝应该没问题。

网友B:
这是凸轮分割器,精度很高,费用用该不高。你问问厂家有没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凸轮分割器,精度很高,费用用该不高。你问问厂家有没有卖的。

我是想自己测绘出图纸自己加工卖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

网友:
我老师说的哈,说测绘你得看用在什么地方,揣测设计者目的,然后才能修复,借助UG或是solidworks都能模拟出来的!

网友:
14楼说的不错,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这几天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样品去试机,手感还可以,不用手工修,稍微有点声音。这个产品没量自己做成本肯定要高(别人加工费就200多点),设备精度不高的话需要人工打磨修整,噪音也不小。

网友:
是哦,测绘真是个难题,加工的话能到数控机床上加工就好啦...学习...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工厂在哪里?
南方这边有很多抄数的小店面?
抄数后直接出成3D图纸
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工厂在哪里?
南方这边有很多抄数的小店面?
抄数后直接出成3D图纸

你好,我是江苏南通的,请问知道具体是怎样进行“抄数”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江苏南通的,请问知道具体是怎样进行“抄数”的吗

具体用什么机器怎么操作我也不清楚
客户找我们加工凸轮
提供样品
我们就拿到抄数的厂家
他们会把二维和三维的图纸都拷贝给你的
记不大清楚了好像是30块钱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用什么机器怎么操作我也不清楚
客户找我们加工凸轮
提供样品

噢,30元到是挺好接受的价格,不过我这边好像没有这类的店,你是哪里的

网友:
三座标测量仪不行吗

网友:
qq:495682741 可设计任意曲线的凸轮和加工各种高精凸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30元到是挺好接受的价格,不过我这边好像没有这类的店,你是哪里的

我在深圳
路边很多这样的抄数公司的广告

网友D:
有技术含量,难度较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技术含量,难度较大呀

懂的就不难,不懂的怎么看怎么想还是难

网友(2012-12-27):
引用 网友A:
粗糙的测量办法:将凸轮安装在数控分度头上,分度头安置于数控铣床上,利用其中的X或Y 轴,然后在主轴 ...

我手上现有凸轮两个,你能测绘吗

网友:
我个人认为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楼主既然要自己开发,肯定是了解其要实现的功能,或是有使用该零件的设备。
这就很简单么!用卡尺简单测绘、电脑绘图拟合逼近轮廓。首样完成后试车,若正常运转就OK了。若动作不到位呀或是其他的问题,可观察运转情况,再对凸轮参数进行修正,再加工试车。
精确的做法三位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