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手册怎么看?

楼主(2012-04-29):
问个问题,气缸手册中Operating pressure (MPa)下0.3 0.5 0.7下面的数据是什么含义?Retracted side,Extended side下的数据又是什么含义?谢谢各位了

楼主:
求助,有谁知道?

楼主:
对弹簧返回型,活塞有效面积就是1/4×3.14×缸内径的平方,输出力就是系统压力×活塞有效面积—弹簧力,弹簧力在压缩状态和伸张状态又有两个不同的数值,但以上数据是怎么回事?113×0.3=33.9不等于20

网友:
33.9减去弹簧力14就是输出力20

游客

网友:
谢谢,对我自己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