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能拉3mm的键槽拉刀!

楼主(2012-04-29):
内孔直径30,长707,寻能拉3mm的键槽拉刀!

网友A:
有这必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必要么

如果有更好的办法加工键槽,可以考虑啊!推荐一下呗!

网友:
楼主的零件图在哪个帖子里,能否一看

网友(2014-05-04):
键槽拉刀一般可以定制吧

网友:
3MM键槽 可能要特质吧   做的少可以用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