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实例------二辊式磁芯粉碎机

楼主(2012-04-29):
  某电子公司,专业制件做磁芯产品,每年有大量报废的磁芯。因磁芯(由四氧化三铁压铸再烧结,性脆)上绕有一定量的铜线,不回收则造成一定的浪费。经人介绍,公司负责人找到我,要求做一个回收铜线的机器。经过认真考虑,结合实际产品的特点,我设计采用辊式粉碎机的原理:利用滚轮做相对滚动对产品的摩擦力把产品带至滚轮中间并粉碎再经震动筛筛选的办法达到最终目的。目前全部图纸已设计完,正在加工。(部分配件没示出)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4472

机器比较小,长高宽只有1000X360X1000。本来准确用双面V带传动,后考虑机器的整体协调,最终选定用10A的链式 ...

机器比较小,长高宽只有1000X360X1000。本来准确用双面V带传动,后考虑机器的整体协调,最终选定用10A的链式 ...

轴承布置:传动边两个调心滚子轴承,对面一个圆柱滚子轴承

轴承布置:传动边两个调心滚子轴承,对面一个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请教大侠
1.为什么用三个调心滚子轴承而不是两个?
2.依靠重力来调节链条松紧实际效果好不好?它与链条传递动力之间有没有影响?

游客

网友:
那个用重力调节松紧的结构学习了,希望楼主在机器做好后,能发一下视频,学习一下,呵呵
我觉得两个调心滚子在一边,另一边用圆柱滚子可能效果不是很理想,看看实际效果怎么样,如果直接用两个调心滚子轴承也可以
(接上)影响,如果配置的比较好的话,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另外挂出的图我隐藏了部分结构,在电机安装板与框架间,我还有一个螺栓,螺栓上装有弹簧,以调节链条拉力。
高手呀。忘记说明了,链轮边是用的两调心滚子轴承,主要考虑到加工和安装的误差。另外一边是用的圆柱滚子轴承。依靠电机重力来调节链条的松紧实际上是一个很常见的结构,不过要考虑到电机的本身的重量对链条的拉力,

网友:
磁芯会不会吸住?会不会只是在两辊上方打滚而不进入破碎?铜屑可能不少。

游客

网友:
放心就好。不过,我的确把磁芯看成磁铁了。
磁芯会吸住?磁芯是没有磁性的怎么会吸住?你回家随便折个变电磁铁或者IC去看看。如果你说的是滚筒能不能把料带进去,那你大可放心。

网友:
1.留下的一个是铜线,筛选走的应该是磁芯,对吗?
2.怎么确保筛选后,磁芯的粉磨可以全部下落?
3.链条为什么无保护措施?会伤到人吗?
4.能否利用物体的磁性原理,粉碎后来分选?

游客

网友:
非常详细,谢谢!
留下的是铜线,磁芯压碎后成粉末,用震动筛筛分出来。 保护措施被我隐藏掉了。 你可能没有接触过磁芯,有的磁芯是不导磁,即使导磁,利用磁性筛选还不如震动筛来的快

网友:
您的连个辊子的速比是多少,齿形是怎样的。如果遇到坚硬的,块大的物料怎样使辊子不受损坏?

游客

网友:
只有磁芯,磁芯上绕有铜线。磁芯是比较脆的东西,稍稍用力一砬就会碎.

网友:
您的滚筒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我们现在都用钒钛的,硬度在68-74HS之间。

游客

网友:
其实好点的料就9CR2MOV就可以了,有必要用那边昂贵的吗?

网友:
LZ好样的。
两个问题比较感兴趣: 一是LZ是怎么确定机器的设计参数的? 凭感觉还是计算出来的? 比如电机的功率、辊的大小、辊间间隙等等; 二是现有的方案有没有评估风险,万一(假设)出现功能上缺陷,不能满足要求,怎么办

游客

网友:
很小的一台机,安装在水泥墩上,用地脚螺栓固定
谢谢。 如果考究的话, 还是有些东西是有趣的: 1. 这个设备工作时会有震动吗? 2. 看到2个张紧螺栓, 会松吗? 另外张紧结构放在一个辊上,是为了张紧链条还是为了调整辊间隙? 3. 设备需要起吊吗? 4. 链条防护
其实参数的确定主要就是两方面,一个是轴的强度的校核,一个是电机的功率。这里有两个方面可以确定,一是参考类似的机器参数计算比如说对辊式破碎机,一是自己计算,确定材料的最大边界值,再加一定的安全系数。

网友:
不错的设计学习了

网友:
如果是24小时工作制,不知辊面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A(2012-06-05):
恩,看到啦,我也赞成链条那边用两个调心轴承,能更好的保护两主轴,但是像上面的大虾们说的,你现在是一个大体的设计,还有很多细节还需考虑,我也是来学习的,大家一起学习,分享,谢谢.....

游客

网友:
不是大体设计,是机器结构设计,现在机器都已经出来了

网友:
看完,学习了。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看到啦,我也赞成链条那边用两个调心轴承,能更好的保护两主轴,但是像上面的大虾们说的,你现在是一个 ...

这是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恩,看到啦,我也赞成链条那边用两个调心轴承,能更好的保护两主轴,但是像上面的大虾们说的,你现在是一个 ...

恩,看到啦,很好的设计,学习啦,你用的两个辊是什么材质呢,损耗应该不小,强度够不,尤其是轴向的扭曲强度...

网友:
看着不错,做出来后看看效果再说了。

网友:
顶,新人非常喜欢这样图文并茂的帖子。

网友:
挺不错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看到啦,很好的设计,学习啦,你用的两个辊是什么材质呢,损耗应该不小,强度够不,尤其是轴向的扭曲 ...

出于加工工艺及成本考虑,辊是用20CR的,渗碳1~2mm再淬硬,辊轴是45#钢,调质处理。

网友:
链条也能这么玩,很好!!!

网友B(2012-07-19):
多少钱一台,我公司需要。请加我QQ911020168

网友:
呵呵,好东西不愁销路啊

网友:
简单的圆压园

网友:
挺不错的一台机器,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想必是公司的顶梁柱,请问楼主每月薪水多少?

网友:
磁芯的硬度很高,表面光滑,两个滚子的硬度也很高,磁芯在棍子上会相对滑动,磁芯不会破碎的。
你应该采用鄂式破碎机的形式。

网友(点评):
楼主是内行人,你的思路很不错。机器早就出到客户手里了,试用了较长时间,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一台,我公司需要。请加我QQ911020168

有空加我Q:317919728或者手机:13249922376聊一下

网友(2013-08-02):
学习了。好东西是不愁销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