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检测超声波焊接后的焊缝

楼主(2012-04-29):
目前遇到一个难题,如图所示的火牛用超声波焊接来完成合壳,现在要求检测上下壳是否完全焊接在一起,不能用破坏性试验来检测,因为产品是要全检的。
我在百度上也找了很多资料,大都是对焊缝进行气密性检测。本人也做了两个治具来做试验,但因为上下壳之间有一条0.5~0.6mm的美观线,导致产品与治具之具不能完全密封而失败。
求教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2012-10-13):
在里面放个小光源,看漏光不?

网友:
好像是焊死的吧?那就不能放光源了。能不能泡在液体里,看有没有气泡?不要担心腐蚀问题,合格的话水是进不去的

网友:
用射线探伤可能能行吧,就像拍x光片一样。

网友(2013-12-17):
RT检测或UT检测都可以

网友:
适配器有那么高的要求吗,一般跌落实验就可以吧。。。。。。

网友(2014-05-08):
用超声探伤,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