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6150,主轴转速怎么调??那个大手柄和小手柄是怎么个关系?

楼主(2012-04-29):
CA6150,主轴转速怎么调??那个大手柄和小手柄是怎么个关系?有黄色的方格和黑色的方格,黑色的椭圆,都是怎么说的?

网友:
不同颜色的方格代表不同的转速范围。你看下红色的数字,都是高转速的。(我忘记那个我床子具体的模样了)大手柄指向一个颜色的方格。小手柄指向具体的转速数字。每个方位不是有很多的数字吗?但都是不同颜色的吗?在大手柄指定的范围之内,小手柄指向同一颜色的数字,就是即时转速
说的我自己都逻辑混乱了。这个干吗不问问车床师傅

网友(点评):
我想到了些,就是交流再知道的具体些

网友:
你旁边没有人可以问吗

网友:
如果还是不知道  你就转动大小手柄试一下就知道了   注意禁止旋转时转动大小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