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尖的几种形式讨论

楼主(2012-04-29):
  最近对合金钻头的钻尖比较感兴趣,找了几种钻尖,请高手帮忙总结一下各自的优劣,适用于哪些场合;

我先说一下自己的个人观点:

   第一种---十字钻尖,断屑较好,适合深孔钻削。。。。

   第二种---S型钻尖,切削刃长--切削力小,横刃短---定心好,强度差。。。

   第三种---圆锥后角---刃口锋利。。。

   第四种--应该是第一种的改良,排屑效果好于第一种。。。

不知道说得是否正确,请高手指正,补充,谢谢!

网友:
哪一种能解决加工问题,就用哪一种.

网友:
各有优势,加工不同功效用不同的角度磨法。主要是钻出来的空不偏就 好。楼主图片的钻头磨的很好,是机器磨出了的。加工中心用的,带喷水的。手工磨很难到到这种效果。

网友A:
我也磨了一把

游客

网友(点评):
哥们,其实你这钻头按照我的眼光来看,非常丑啊。。。。呃,设计出来,不一定能做出来,就算能做出来,加工的范围和寿命也非常非常的有限,也就是说可能性无限接近于0。

网友(点评):
请教了,这是用什么软件 设计的呢? 期待答复

网友:
请教 :这把钻头是设计来加工什么的?

网友:
都是高手啊小弟学习了

网友:
请教:为什么“十字钻尖,断屑较好”?(我们用的就是这种)

游客

网友:
个人看法,不知道是否同意
与钻尖的第三后角有关(对不起,我不是学刀具设计的,对结构术语不是很清楚),,钻头的铁屑都是在这个地方发生变形,然后被挤断,而十字钻尖型钻头这个位置对断屑非常有利---对比S型钻尖光滑的后刀面就能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磨了一把

略硬点的材料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钻尖,很难建模,参数实在太多,建模时不能保证所有的角度是个大问题,导入有限元分析时也不容易做。还是有待进一步研究啊,期待高手啊!

网友(点评):
看着是简单,就是个角度, 真要是建模,就没那么容易了,

网友:
十字钻尖也叫X型钻头。自定心较好,轴向受力小,它的横刃与主切削刃形成过渡角有又断削作用。实际这种钻头比较常用。后几种也是在此改变而来的。在手磨时要注意主切削刃的长短。不一样的话就会造成受力角不均匀。导致废品。建议用工具磨。

网友:
  手磨毕竟没有机器刃磨的效果好。我们一般多用S型钻尖,材料硬了就把钻头角度值变大,材料软了就把角度改小。其它的还真是没有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磨了一把

应该是高速钻头把,加工那些较软料的材料的

网友(2013-05-27):
哇想长见识了啊

网友:
有没有人能详细介绍一下这几种钻尖啊?期待

网友:
至今不会磨钻头

网友(2013-07-17):
第一种和最后一种是4面式的  第二种是S型  据说是 那个的 专利  不过钴领也能做出的  那种事专门用来做 薄板的
第三种是普通的罗旋钻 一般的 五轴数控工具磨都可以做的出来
第一第二种 不是普通的槽型  成型砂轮开的槽
第一种 和第三种 头部形式其实是不一样的  楼主的检测仪器 那么先进 应该很快就能发现  他们头部的不同点的

网友:
有钨钢刀具加工经验的联系我13405687557本人只会瓦尔特设备,玩了6年此设备了只会做铣刀找人教做钻头谢谢

网友:
第四种排屑为什么好于第一种

网友(2013-10-17):
钻头的学问震大 学习了

网友B:
第四种的是骨龄用的比较多的形式,也是最差的一种之一。
  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都是假货,那厂家太不负责了,就样品还能用,垃圾中的垃圾。
      后面跟的那个社友的图,加工会有问题。
 第三种的设计,很多厂家都开始用了,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都认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磨了一把

完全是一种三维设计的练习,为了凑热闹,采用的是INVERTOR软件,没必要去评价什么角度对不对啊,哪里有问题啊什么的 。 掌握了三维设计,角度设计不是难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四种的是骨龄用的比较多的形式,也是最差的一种之一。
  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都是假货,那厂家太不负责了 ...

阻击手 你好有QQ没有 方便交流一下

网友:
第二种 肯那的SE钻尖
第三种 钴领的钻尖

其他的具体哪家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