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空心管常见的问题

楼主(2012-04-29):
数控6140无级变速的,切断空心管时总是发震,切不下来
  请教各位师傅  有哪几种原因去分析

网友:
管子的外径,壁厚,材料,主轴的转速,刀具等都会有影响,要把问题说清楚,才好分析

网友:
要不留点余量用手掰下来。

网友:
请把你的问题说清楚‘’‘’‘’‘

网友:
如果是切削刚性不足什么设备都会打嘟噜。

楼主:
45钢   外径42  内孔34   长度56      白钢刀宽3毫米  主轴转速450    每转进给0.1
   该过转速和进给
  请各位师傅指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45钢   外径42  内孔34   长度56      白钢刀宽3毫米  主轴转速450    每转进给0.1
   该过转速和进给    ...

F0.15试试,少探点,刀高点。

网友:
管类产品,最好割刀磨成斜口刀,阻力会小很多。装刀也要保证刀和工件的垂直型。

网友:
加大走刀量  压着点进刀  可以防震

网友:
看看刀的中心怎么样

网友:
锯床切削震动,可引起的原因有多种,如果平常可以切得非常好,突然出问题就得考虑是不是锯床的两个夹持手的问题,里面的合金间隙有问题或者磨损。

网友(点评):
通过调整合金块的间隙,可以削除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