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氮化和软氮化的区别

楼主(2012-04-30):
今天公司有一批工件要氮化自己不太懂希望各位师付帮助

网友:
软氮化就是低温氮碳共渗,硬淡化就是普通淡化,

软氮化费时短,硬氮化费时长,说白了就是便宜

软氮化除非做出要求,叫供应商注意控制,否则变形微微比硬氮化大一点点,

抗疲劳性,软氮化做的对头的话,不一定比硬氮化差,但一般不能期望供应商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