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位胶相关问题

楼主(2012-04-30):
各位人才,对于定位胶的注胶孔的大小,位置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
1.注胶孔小了,胶的流动性差,费力
2.注胶孔大了,浪费胶。
3.如果是竖直面注胶,注胶孔最好在下面,上面开出气孔
4.如果是水平面注胶,注胶孔最好和出气孔对角,距离越远越好。

个人看法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