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变电站用的一个小装置,请教原理

楼主(2012-04-30):
这是变电站用的一个小装置,社区里有没有人认识,知道原理的人,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大虾玩电的应该清楚这个啊,

是变电站高压开关系统SF6系统的接头,有螺母的那端是接表的,大虾到变电站一看就知道了,具体问题找SF6系统的手册看吧,非常详细,有介绍,

游客

网友:
大虾涉猎广泛 经验宽广 技术醇厚阿。。。。拜服+学习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楼主:
2楼真是高手,就是那地方用的,请问到哪找SF6系统手册?谢谢!

网友:
六氟化硫环网柜,我给这个做二次线路配件的

网友(2022-09-19):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