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kW电机直接启动350kW大惯量风机,为难人啊

楼主(2012-04-30):
话说一项目,业务接了,帮客户解决启动问题。
电机400kW 2985rpm,直连350kW离心鼓风机,转子重2吨,转动惯量1000kgm^2。
用户设备装好后就没启动成功过,后借一台1000kW电机临时用,用1000kW电机启动也需要28秒,正常运行功率很低300kW左右。
然后,我们接到这个项目,用我们有一点软启动功能的设备联接风机与电机。
装上去之后,也是无法启动,50秒只加速到2300rpm左右,因为电机一动,风机跟着一起动,几乎同步,所以无法发挥我们设备的软启动作用。
今天一计算,用400kW电机启动,需要61s,用1000kW启动需要25秒(基本和实际相符合)。
所以,该项目电机正常运行功率是匹配的,就是无法启动。
因此,就需要软启动设备,比如变频或偶合器等调速启动。
因此,这种项目首先要计算启动时间,如不满足直接启动条件,就需要使用软启动装置,否则怎么折腾也解决不了问题。
这是一个教训。

网友A:
大功率电机软启动,应该是常识。不该就“为难人”。

网友(点评):
很简单的常识,彭前辈说的是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

网友:
就是做项目的人没有经验,这是简单的问题,在大点的公司大家都懂,小一些的公司就可能没有一个家伙懂,

楼主:
是啊,我们一个项目,代理商与客户接触,公司售前多人经手,后面去的人不知道前面的情况。也没有人与具体负责设备的工程师仔细聊,不了解实际情况。
我纯属打酱油的,没人去了,非拉我去看看。我只负责产品的研发,应用到具体项目则有他人,偶尔人手不够时打打酱油。

现场电机一点动,风机电机同步转,没戏。正式启动,转速拉不上去,然后停机,用户问怎么样,还有啥办法,俺说没戏,撤,用调速启动吧。
我们公司还想在现有产品上折腾折腾,折腾啥呀,还能折腾出永动机?

网友:
以前有次大功率的风机没有软启动,直接被烧了,教训啊

网友:
电机启动时电流很大,启动时间过长可能造成定子线圈的损坏,所以即使能启动,还要检验启动时间是否在马达供货商的允许范围之内。
目前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加变频器,还可以考虑使用离合器作为联轴器。
设计阶段考虑时,可以与供货商联络采用大启动转矩(高转子电阻)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电机软启动,应该是常识。不该就“为难人”。

传动方面一般选择液力耦合装置的,我是火电企业检修岗位的。

游客

网友:
400kW用液偶,小规格的就可以了。用变频应该也不贵。我原来是做液偶的,在高压大功率的设备上用液偶是比较经济的,司多瑞机械你们用哪家的,质量怎么样?
要是高压电机,就用不到液力装置。400KW,太小了。10千伏的才28安左右。

网友:
小件事,这事解决不了,还怎么搞,要不就是你们公司第一次接这种工程,没经验,没事,多做几单就有经验了,实在不行可以去抄抄别人的

网友:
用离合器连接

网友:
学徒时,俺师傅告诉俺大电机不能直接启动,要星型三角转换启动,当手俺学的是设备维修电工,当时俺不知道什么是软启动,现在也不知道,各位大侠能讲一下吗?

楼主(2012-09-06):
换用了调速启动,电机可以顺利启动了,然后风机的进出口全关,只带风机转子,结果电机的转速降到了2400rpm,功率约300kW,如果一开风门,就超载了,电机转速也不知道会掉到多少。
结论是电机有问题,特性太软。

网友:
风机和水泵一样,如果出风风压管路损失太小,会导致风量过大,风量越大,风机做功越多,结果就是过载;所以水泵启动要求是启动水泵后,先开进水阀门,然后缓慢开启出水阀门,就是 为了防止过载;
我们就遇到 过这个教训,一台液下泵没设置好电流保护,烧一次电机,换电机后,运行一会就过载;最后发现是计算水泵扬程时,余量取大了,而实际管路损失比计算值小很多,总结 教训就是:流体机械不是余量越大越好啊!

网友(点评):
余量大时,可以通过出水阀门来调节吧?

网友(2013-07-09):
你好,狐侠,你们这个启动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还有改项目是什么行业啊,需要用那么高的转速?

网友(点评):
最终没有解决,因为是电机的问题,不是其它问题,神仙也没办法,撤了。

网友(点评):
是煤气鼓风机,这个转速算低的,大的焦化厂用到6000转/分。

网友:
请问楼主,用400kW电机启动,需要61s,用1000kW启动需要25秒,以上是如何计算的啊?
还请讲讲,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做法是用星角降压启动,另一个方法是用变频器二者皆可顺利启动。只是配电电网不足时加一个补赏器,最好是用10千伏高压电机可以减小电网的0.4千伏电机启动时给电网带来的多次谐波。风机和水泵都是要求载荷启动的设备,甲方要求应该不算过分。

网友(点评):
是业主的电机选小了,换1000kW的就能用了。只是因为某些不好说的原因,这个工程无法收场。

网友(2014-03-10):
经典问题,占个楼,留个纪念

网友:
厂里的总电没跳吗??直接起动,400KW,电流都大的吓人

网友:
占个楼,留个纪念

网友(2014-04-28):
风机启动,风门要开些不要全闭死,对于过大的惯量可使用液力耦合器启动,在选择时,要把风机的阻力矩曲线画出,然后把最低点圈出,电机的启动转矩倍数要求比较高,如果降压启动,转矩与电压的平方正比例,即0.7额定电压启动,则有效转矩只有0.49,如果乘以启动转矩(假设0.6倍),那么结果才是0.3倍,0.3乘以额定转矩如果大于风机的阻力矩曲线最低点,一般电机在设计时假设启动时最小阻力矩为0.25。

网友(点评):
是的,用液力偶合器可以启动,用我们的永磁也启动成功了,最终结果的2极电机的转速只有2300左右,电机还是小了。由于说不出口的原因,业主不能承认电机选型不对,你懂的。

网友(点评):
电机选型涉及的东西其实挺多,业主和设计院往往忽略很多问题,往往却是最关键,非常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