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内螺纹

楼主(2012-04-30):
我用数控车床车内螺纹,m22*1.5~刀尖总是沾削子,车几刀后到跟那就蹦,我用的是360转,每次进十丝,铁料,我该怎么办?急啊…

网友A:
你是什么刀,速度也太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刀,速度也太慢了吧。

自己磨的,白钢条

网友:
白钢条,用的速度太快。

网友:
速度慢了点,建议用合金刀,这种铁的挑牙最多也就10到15丝了!要开出槽!

楼主:
嗯…我试试…谢谢

网友:
数控用机夹刀
zhuansu800
根直径径大小
加冷却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