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加工,尺寸难以达到精绞前的余量

楼主(2012-04-30):
  在车床加工中,经常碰到车小孔的活,比如6.5MM,8.5MM,10MM之类的小内孔,留余量精绞,很少有合适的钻头直接钻出来,一般都要车刀镗到合适的尺寸,再用精钢绞刀之类的绞出来。

问题是:

孔太小,刀杆细小,常出现让刀,偏刀,甚至出现孔锥度,尺寸难以达到精绞前的余量,很是头疼,望有经验的师傅们指点一二。

网友:
你这都是大孔了,我干得都是0.3,0.4,0.6,0.7de  ,名副其实的小孔

网友:
楼上的大哥 你给点意见塞 大家都在张望呢

网友:
是的,同样想知道怎么加工。

网友:
一般钻头磨好,进刀量和转速合适都能保证0.1公差范围!

网友:
用定心钻钻孔,保证直线性,很重要,留量要合适。

网友:
等待正解出现!!!

网友A:
可以先粗铰再精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粗铰再精铰

同意你的说法。可以用两把铰刀,先粗铰,在精铰

网友(2012-06-02):
你这都是大孔了,我干得都是0.3,0.4,0.6,0.7de  ,名副其实的小孔
   我只能说你很NP  0.3的孔你都能车得出来

网友:
我建议   转速达高点走刀放慢点    余量吃小点

网友:
如果长度不长的话就好处理了
两头打孔留余量  铰孔就可以了
要记住两头用中心钻先打,这样同心度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