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Mechanical 时总不是GB标准

楼主(2012-04-30):
请教下,我 打开Auto Mechanical  时总不是GB标准,在那里设置成一打开文件就是GB标准啊?

网友:
在选项里面设置,这种问题还是看帮助文件吧,相当的详细,比市面上所有的相关教程都要全面及实用

虽然可以设置成GB标准,但有些东西仍然和国标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