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理一台德国的铣床,奇怪的响声

楼主(2012-04-30):
     最近修理一台德国的铣床,出现了一件让人很难琢磨的情况。修理前主轴箱里有异常响声,打开后发现有几盘轴承损坏。更换新的轴承后响声仍然存在。可是主轴反转声音特别的好。没办法继续拆开检查所有的轴承、齿轮、传动轴,并检查了轴的轴向、径向跳动,依然没有查到问题。主轴正转声响大而反转正常。

恳请大侠支支招!

网友:
是否某个螺栓没有上紧?或者齿轮的啮合不好,或者齿轮的齿面磨损大了以后,配合不好。用岚钒涂上,咬合一圈后看看。

网友(点评):
两个齿轮咬合不要太紧,最好保持在30丝左右,然后新装的齿轮也需要磨合一段时间 转速开低一点 调试下吧

网友:
    估计 要换几个齿轮了。

网友:
和日本铣床一样。立铣头传动轴承坏,在换一个新的噪声就很大。装配手法不同吧。

网友:
有没有啥仪器,在外部能对机器的振动进行精确定位?

网友:
正转异常反转没声音的话应该是齿轮和轴承装配的事情了

网友:
正传和反转时受力不同,问题应该在这儿,主轴的齿轮估计是斜齿轮吧?

楼主:
      我也想到了可能是那里装配的不好,但我反复安装了几次,也调整了轴承间隙,可是问题依然存在。
    我将立洗头拆掉试,也不行。
    结构很简单,共4根轴。

游客

网友:
你真的应该检查下齿轮啮合的问题。你这个情况我遇到过,换了齿轮,从新调整精度装配就好了。不过你这个齿轮估计不好换啊,国内应该没现货
可以拍照下来。共同分享。
咱认为简单的部位,反而到更难。看来你抓住毛病了。不要光装不想。问题可能就在这。祝你成功
楼主能不能搞张清楚点的图片啊,这样看不清的

网友:
应该是正转时两齿的啮合情况不好,也可能是以前轴承损坏后仍然运行造成的齿磨损,导致更换轴承后齿轮间的啮合达不到设计要求。造成正转时异响。

网友:
机械很难以捉摸呀

网友:
路过学习了,机械博大精深

楼主:
我也考虑到齿面,但从齿轮表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这两天放假好好的休息休息)

楼主:
不出大家的估计,是齿面得问题。/ h1 b5 [7 D/ u) s' ?
昨天我用研磨砂研磨了一下,考虑不能太过破坏齿面的硬度层,所以只研磨30分钟。但效果还好,声音降低了不少。由于齿面还有1/4没研磨到,想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