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轴承之间隔套需要热处理么?

楼主(2012-04-30):
请教论坛各位大侠,设计高速主轴时,主轴轴承之间隔套需要热处理么?

网友A:
隔套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一般的45#钢调质即可,装配精度要求高的用40Cr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套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一般的45#钢调质即可,装配精度要求高的用40Cr热处理。

谢谢XUECHAOQUN的回复
那调质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获得的强度\硬度\塑性\韧性匹配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么?
主轴轴承隔套应该不需要这些呀?

游客

网友:
调质是为了提高硬度和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套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一般的45#钢调质即可,装配精度要求高的用40Cr热处理。

特向大侠求教:工况如下:2000rpm以下主轴,压轴承内圈隔环与压外圈端盖上的话骨架油封相配,用来防止研磨轮侧ph值10的碱性液体浸入轴承室。

问题:油封几天就挂了。隔环上被油封犁出深沟,表面锈蚀。隔环为#45钢直接镀硬铬。
分析:1硬度不够 不耐磨。2铬层磨掉后锈蚀加剧
对策:sus316离子氮化至硬度1000hv,解决防腐和耐磨的问题。是否可行?机加供应商没离子氮化资源,直接渗氮是否可以达到硬度?

小弟对以上分析不是很确定,特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特向大侠求教:
工况如下:2000rpm以下主轴,压轴承内圈隔环与压外圈端盖上的话骨架油封相配,用来防止研磨轮侧ph值10的碱性液体浸入轴承室。
问题:油封几天就挂了。隔环上被油封犁出深沟,表面锈蚀。隔环为#45钢直接镀硬铬。
分析:1硬度不够 不耐磨。2铬层磨掉后锈蚀加剧
对策:sus316离子氮化至硬度1000hv,解决防腐和耐磨的问题。是否可行?机加供应商没离子氮化资源,直接渗氮是否可以达到硬度?

小弟对以上分析不是很确定,特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也直接使用硬铝做过隔套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向大侠求教:
工况如下:2000rpm以下主轴,压轴承内圈隔环与压外圈端盖上的话骨架油封相配,用来防止研磨 ...

和骨架油封相互接触的话,隔圈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除了硬度,粗糙度,圆调度都要求比较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特向大侠求教:
工况如下:2000rpm以下主轴,压轴承内圈隔环与压外圈端盖上的话骨架油封相配,用来防止研磨 ...

一般用于油封密封的隔套,产品硬度和加工精度都要求比较高:真空热处理,内外圈外圆磨,与轴一般为过渡配合或微间隙配合。比如g6/H7,h6/H7,要求再高的话,可以再提升一级
你的转速不算快,发热不至于很晋重,这么易磨损有些不正常。
正常情况下,与油封配合的隔套硬度最好在HRC48度以上,里面填充润滑脂。你基材硬度不够,单纯增加接触表面硬度并不理想,还要考虑表面光洁度和装在轴上后的跳动。
如果表面镀硬铬的话,镀完最好再精磨一下表面(镀层要足够厚)

网友:
是不是腐蚀造成的,改防腐材料试试(如不锈钢等),对硬度应该要求不高

网友C:
我工厂也有类似的主轴,处理是差不多一样的,没有出现你的情况,估计还是腐蚀造成的,我对化工这方面不了解,建议你换换材料,如9楼说的,用不锈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工厂也有类似的主轴,处理是差不多一样的,没有出现你的情况,估计还是腐蚀造成的,我对化工这方面不了解 ...

我也认为腐蚀的因素很大,另一台机器用水溶液加磨粒磨料 坏的就慢一些,但还是坏的快的不正常.
1.  45钢镀硬铬耐磨性不正常,怀疑镀铬工艺是否需要先镀铜?
是否如xuechaoqun 兄所说,先淬火提高本体硬度?
PH值10强碱性下,镀硬铬零件还是出现了点状锈斑,腐蚀应该是主要因素.2.   在工况PH值10强碱性下,防腐是关键因素,故思路是用Sus316防腐,离子氮化提高耐磨性.
因为外协厂做不了离子氮化,现无奈改为渗氮,不知硬度能否达到HV1000左右?
目前316氮化隔环和新密封已装机试验,看寿命吧.再不行后面改为外面再加一道吹气密封

游客

网友:
我公司使用38CRMOAL渗氮的,可以达到HV1000,对于SUS316这个材料我没有接触,不了解是否可以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于油封密封的隔套,产品硬度和加工精度都要求比较高:真空热处理,内外圈外圆磨,与轴一般为过渡配 ...

谢谢大侠的热心回复!
我也认为腐蚀的因素很大,另一台机器用水溶液加磨粒磨料 坏的就慢一些,但还是坏的快的不正常.
1.  45钢镀硬铬耐磨性不正常,怀疑镀铬工艺是否需要先镀铜?
是否如xuechaoqun 兄所说,先淬火提高本体硬度?
PH值10强碱性下,其它镀硬铬零件还是出现了点状锈斑,腐蚀应该是主要因素.2.   在工况PH值10强碱性下,防腐是关键因素,故思路是用Sus316防腐,离子氮化提高耐磨性.
因为外协厂做不了离子氮化,现无奈改为渗氮,不知硬度能否达到HV1000左右?
目前316氮化隔环和新密封已装机试验,看寿命吧.再不行后面改为外面再加一道吹气密封

游客

网友:
还不如用铝青铜做套呢
不建议用不锈钢和不锈合金钢,(420,S136)磨擦性能不好,无润滑时磨擦,表面沾结性强。如果要用,除了基体热处理外,表面最好做涂层工艺。

网友(2013-04-21):
引用 网友C:
我工厂也有类似的主轴,处理是差不多一样的,没有出现你的情况,估计还是腐蚀造成的,我对化工这方面不了解 ...

河北晨阳汽车配件厂现有干部职65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45人,厂房、仓库18000平方米,大型车床、冲压床、磨床、液压机、渗碳炉、氮化炉.弹簧设备等生产设备,检测设备80台套,固定资产3000多万。主要产品为汽车车桥零部件,产品分为调整垫,半轴垫,行星垫,隔套,锁止件,防尘盖,各种桥壳、滤清器.弹簧等十余种系列,年产能力600万台件,另外还可根据客户需求订做各种汽车配件。公司主要为一汽、二汽、青特、北汽福田、丹东黄海和重汽等国内大型汽车车桥厂配套,企业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均通过国家生产许可认证,质量、计量合格认证,并深受客户好评,并被省、地评为“重合同、守信用企业”,是省级先进明星企业 公司奉行“客户为先、质量为本”的企业方针,与新老用户一道“与时俱进、共谋发展”。 qq:729065185

网友(2016-07-16):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腐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