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减速箱的设计,求助

楼主(2012-05-01):
小弟的毕业设计是为机械手臂做一个减速器,根据提供的转速功率什么的,求出1轴最小轴径只有6mm,感觉用机械设计教材的铸铁减速箱作参考明显不太合适,请问谁有类似小型减速箱的图纸之类的,可供小弟参考。

网友:
“铸铁减速箱作参考明显不太合适,和谁有类似小型减速箱的图纸之类,...”

问材质和图纸之类没有很大的干系吧!

网友:
上网参考各微型减速电机的技术参数和结构,都是经过验证的。
比如利明、成钢、东方、松下、精研等等。
一轴6mm 是最小直径但还可以选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