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用Solidworks如何

楼主(2012-05-01):
本人想买笔记本用Solidworks画3D,不知道什么样的较合适。超级本好像很强,使用Solidworks效果如何。

网友:
用笔记本画图的不少。
配置的关键是64位,大内存4G以上,独立显卡(主要是需要1G显存),CPU要i5以上(移动版i3主频一般较低且没睿频影响性能)。
solidworks
         建模功能绝大多数都是单线程,建模应用的话主要选高主频cpu
         SIMULATION功能模块和渲染模块都是多线程,这种应用比较多的话要上i7的cpu(一般也不会用笔记本渲染吧)
         有条件选配固态硬盘,速度会快非常多。
      按上面的配置1000个零件左右的装配体应该足够应付。
         画图的笔记本散热一定要好,看周围那些打大型3d游戏比较稳定的机器,一般散热都还不错。
钱多的话就上图形工作站吧。

游客

网友:
这个配置应该是要求过高了!双核2.6G,512显存独立显卡,2G内存,32位系统,应该就能够流畅运行sw2010了!
当初买笔记本画图,图个移动方便,特地研究过。
内行,专家啊..............

网友:
本人在网上从美国邮购的SONY- F22-i7 ,花了7000多银子,16寸宽屏,4M内存,装的INVENTOR 2012中文版,用起来非常爽
再上传一张照片:

网友:
最后是投入高成本,要不然买回来的电脑,当画的零件多的时候就会运行的很缓慢。

网友:
我个人建议不要用笔记本来装solidworks,一般这种软件占内存比较大,

网友:
给楼主参考下,这电脑只能看看图,画简单的零件,要做复杂的设计,或大型装配体根本不行

网友:
是内存是要大点不然很痛苦

网友:
画图还是台式机爽。。笔记本画复杂点图都会卡。。

网友:
不建议用本本,除非高投入

网友:
2g内存,可用

网友:
画画普通的机械零部件,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32位,2G看来我的笔记本画3D有点悬,

网友:
我以前买的笔记本画图超卡,

网友:
一般配置就行了,也不必要装很高版本,考虑到插件及标准件的问题,2008就很好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最好不要,屏幕小,很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