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凹型寻求加工方案,急!

楼主(2012-05-01):
40.77和17.66有正负5丝公差 第一次画CAD因为没有原图自己手工画的,基本形状差不多 材料是H13淬火件 因为粗车是我车的,型面整体留了1MM ,总长有2MM的量,粗车用的刀是右边那把,现在精车不知道怎么车了 ,

1,我的床子是法兰克的FANUC TD 前置刀架  我是想从外面往里车30度的斜面但是车削用的刀尖点Z轴好对,但是很难对X轴,主要是30度斜面加刀补的话用G42肯定是不行的吧    因为车削5度的型和车30度的型面用的刀尖点不一样出现刀补补偿犯难。对X轴难
请论坛里的师傅们给我支支招吧,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两个刀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两个刀补。

可是X轴不好对 。

网友:
用球头刀,随便找个软件自动编程。

网友:
要不用手磨刀。就是干端面槽时磨的手磨刀,不过磨损快,慢。

网友:
记得以前做培训的时候是用切断刀做的    分两部分

网友:
用端面球头槽刀做,但是要根据首切径选好,不然会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