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热器螺旋折流板上有几百个斜孔怎样在斜面上加工钻孔

楼主(2012-05-01):
换热器螺旋折流板上有几百个斜孔
怎样在斜面上加工钻孔

网友:
应该是冲压出来的哦

网友(点评):
你的回答非常滑稽,冲压加工普遍是垂直性切削,斜切孔很不适合冲压工艺啊,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常识,你的见解真的匪夷所思

网友(点评):
别看你是博士,估计你也是孤陋寡闻.

楼主:
不是冲压出来的哦

楼主:
上面的工件直径1000mm,孔径20mm,可以分成90度的小片加工

楼主:
这个工件加工有难度

楼主:
这种工件钻孔钻模怎么设计?

网友:
顶上去,看看高手怎么解决

楼主(2012-10-08):
有谁能加工这个工件?

网友:
用手枪钻钻孔可以的

网友A:
这东西反正是多块最后拼焊后拉伸的,先多片压紧焊边后同时钻孔即可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后来啦成型的。孔是先做的

网友:
冲压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反正是多块最后拼焊后拉伸的,先多片压紧焊边后同时钻孔即可了。

我感觉也应该是先钻孔在焊接的

楼主:
应该先成型为螺旋面,再钻孔。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这种不都是冲好空 再弄圆穿起来的嘛

楼主:
这个工件只能后钻孔,不能先钻孔。

网友:
感觉像先冲压后拉伸出来的

网友(2013-01-16):
1.把折流板按螺旋角摆放
2.用数控铣出定位孔
3.钻孔

网友:
感觉应该是先冲孔   后做形

楼主:
先成型,再钻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成型,再钻孔。

不能先钻孔再成型?

网友:
这个零件属于多体式焊接或拉伸折弯的 孔都是在板平整时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