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抛光机原理

楼主(2012-05-01):
有哪位知道小型震动抛光机的原理,请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是什么形式的振动

楼主:
这个还真不清楚,嘿嘿。我是大外行。您给说说。

网友:
我也是外行……

网友A:
主轴装有偏心轮
旋转后引起震动
一般结构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装有偏心轮
旋转后引起震动
一般结构是这样

谢谢。。。。。。。。。

网友(2012-06-30):
看不清你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凸轮偏心机构。
也可以用弹簧的。

网友:
震动抛光,第一次听说。以前听说过超声波抛光。

游客

网友:
不知道振动筛么?

网友:
有电解抛光的资料没有发一个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听说过磁力抛光机

网友:
就是磁力研磨机是利用神奇磁场跳跃的力量传导至不锈钢针、磨针、磨材;产生夹带工件作高频率旋转运动;最终达到精密工件被研磨后去除毛边、抛光、洗净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