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车6寸夜压软爪,出现明显波纹,刀片车一次也磨严重。

楼主(2012-05-01):
车6寸夜压软爪,出现明显波纹,刀片车一次也磨严重。

还有 在铝上 切一个3MM宽,6MM深的槽,底部也是一横一横的。

刚接触车床,希望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你说的问题应该是震刀,产生震刀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例如主轴轴承松动,刀杆截面小,刀刃角度不合理等。再有适当降低主轴转速可以有效控制震刀。以上是我的愚见。

网友:
好像刀尖低了也會震刀

网友:
学习吧,有的琢磨了

楼主:
嗯,看来得好好学习了。

网友:
之前精车轴有遇到类似的现象,出现波纹,后来师傅看了,原来是转速高了,调低了就解决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