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下坑道钻机运输装置方案,毕业设计

楼主(2012-05-01):
   下面是我做课程设计时遇到的一个项目,感觉这个问题有点棘手,没有太多的思路,想请教请教大家,帮我拿拿主意,谢谢啦。

井下坑道钻机运输装置方案设计
现有一重量为3T的立轴式坑道钻机,工作时需要在狭窄的井下巷道内移动,地面松软潮湿。巷道宽度为2m,高度为3m;机器尺寸为1.8m×1m×1.5m。设计一个运输机构,实现对该机器的搬运,并能在机器工作时作为机架,稳定地支撑住机器,能承受足够的倾翻力矩作用。

网友A:
最好采用类似CMS1系列钻机的底盘结构。http://www.smjgs.com/cpzs_show.asp?id=9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采用类似CMS1系列钻机的底盘结构。http://www.smjgs.com/cpzs_show.asp?id=969

嗯嗯  谢谢您的建议  我会好好考虑一下的~~

楼主:
这个这并不是毕业设计,类型好像是系统自动帮我添加的吧  是学校机械原理的课程设计,老师的一个项目,我以前没做过用履带传动的设计,不过还是有好心人给了我不错的建议,真心感谢~~

网友(2013-06-03):
地面松软潮湿,是应该考虑履带的,但是据我所知,履带不是一般的复杂.  你做出来,可以形似,但会不会像印度阿三那样,装坦克上,跑几天就坏? 阿三可是弄了二十年嫩是没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