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发生器和真空泵相比那种更经济

楼主(2012-05-01):
如题:
        对于企业来说,设备上使用真空发生器和真空泵相比哪种方式的能耗更高?

网友:
肯定是真空发生器耗能高咯。。。。

游客

网友:
工业应用真空度不高(低于-100Kpa)的情况下,如果是需要大流量(超过100立方/H)应用,真空电泵有优势。在100立方/H之内的话,真空发生器有绝对的优势。耗气量可以通过折算空压机功率对比电泵的功率。

网友:
不同场合以及不同的真空度需求不同对待。。。

网友(2012-06-29):
从长期的应用来看真空发生器的能耗高

网友:
看使用频率空发生器的能耗高很多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

网友:
感觉真空泵稍微实惠些!

网友:
不过这个还要看你的具体公用  什么更合适

网友(2013-10-12):
这两个应用不一样,没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