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哪家数控磨床做的好一点,200系列的,价格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2-05-01):
有谁知道国内哪家数控磨床做的好一点,200系列的,价格一般是多少?有什么样的功能?还有数控内圆的磨床一些技术资料。

网友:
20的数控磨,价格主要要看型式和附加配置。主机标准配置在45万左右。比较流行的配置是:东京V4量仪带端测(或马波斯E9+T18测头),FANUC 0I-TD系统,动静压砂轮主轴,30度斜切。
量仪的价格差的很大,比如P7就要贵10多万,再加动平衡,声纳系统,油冷系统,雾气收集,那就价格就高多了。
现在国产的20系列,厂家很多了,反正一双手是数不过来了,以前主要是三家:上机,北二和济四。
假如无特别配置,预算充分的话,建议用台湾的,比如荣光,大光等,性价比比较高。大概在90万左右。
假如要求高,又特别有预算,可以用国产的STUDER,那没得说的了。

游客

网友:
STUDER原产是瑞士的,很贵,在中国有工厂,生产其中一个型号的国产版本,兼顾了精度和价格。主要区别是原产是矿物铸件,国产的是铸铁。关键部件是直接原装过来的,国内总装。
大侠威武,很是了解啊,不过最后那句没太理解。是说国产STUDER比较强悍吗?

网友(2012-07-09):
大侠也是做磨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