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找到能耐高温(550℃以内)的螺钉,用来装配模具

楼主(2012-05-01):
急需找到能耐高温(550℃以内)的螺钉,用来装配模具,尺寸是M6的,具体型号和材料不知道哪里能查到资料,望高手支招!

网友A:
不锈钢螺钉。我们的真空退火炉所有退火胎具和螺钉都是不锈钢(620度)。

网友B:
一般304不锈钢材料做的螺钉,都能达到耐550℃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螺钉。我们的真空退火炉所有退火胎具和螺钉都是不锈钢(620度)。

谢谢,就是说不锈钢螺钉都可以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304不锈钢材料做的螺钉,都能达到耐550℃的温度。

十分感谢

网友(2013-01-15):
试试不锈钢

网友(2013-03-01):
用不锈钢制作

网友:
可靠性高一点选310S来自: 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