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一般用的什么润滑油,减速机速度多大时要有循环冷却系统?

楼主(2012-05-01):
请问大家

减速机一般用的什么润滑油,减速机速度多大时要有循环冷却系统,循环冷却系统是什么原理?

网友:
REXROTH的减速机GFT36T3-131-04
用工业齿轮油N320

网友:
SAE 10W/30
ISO L150 齿轮油   您可以根据要求选不同的油号

网友A:
行星和摆线减速用齿轮油;蜗轮蜗杆减速用专用齿轮油。至于减速机上的循环冷却系统你上网查查就清楚了。估计一般是外加的,或作为一个子系统

网友B(2012-05-31):
不知道你单位具体地址,你可以上网搜南京贝奇尔机械有限公司。目前西门子佛兰德的减速机、SCW的减速机、日本住友的减速机循环冷却系统都是该单位设计、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单位具体地址,你可以上网搜南京贝奇尔机械有限公司。目前西门子佛兰德的减速机、SCW的减速机、日本 ...

你是做这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星和摆线减速用齿轮油;蜗轮蜗杆减速用专用齿轮油。至于减速机上的循环冷却系统你上网查查就清楚了。估计 ...

您好,能给推荐些资料没,我没找到实质性的资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做这块的?

您好,你是那个公司的吗,有样本没?

网友:
我星期一去去找下,QQ:78945120,+我

网友:
你应该说说工况,泛泛而谈没法说。

网友(2013-11-23):
用工业齿轮油吧

网友:
减速机主要看是什么减速机,一般减速机上面都有润滑油粘度推荐,有的连品牌都有,至于润滑系统,主要看看你这个减速机在散热问题上有么有什么特备的要求,或者系统的发热量比较大,一般润滑系统主要都是为了保证系统润滑油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