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角度的弯头怎么建模?小弟愚钝

楼主(2012-05-01):
如上图:
我个人觉得这种弯头有两种方式:
1、弯头本身没有空间角度  就是说弯头的轴线是位于两侧直管的轴线共面  这种就没有“空间”角度这个意义了
2、弯头本身有空间角度 即弯头本身有两个角度   哎描述不清楚  大家肯定能理解的
第一种可以通过绘制3D草图绘制扫描路径  然后圆角   (问,弯头的角度是多少?)
第二种也可以通过3D草图绘制扫描路径  但是角度不容易控制
请高手讲解

楼主:
没有人回复  帖子就沉了呢   自己顶一下 希望各位赏个脸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

游客

网友:
最小的孔都能站个人,这庞然大物什么玩意?

网友:
可以根据每个折弯点的空间坐标先做出空间的点坐标,然后用空间曲线把这些点连起来,再扫描,应该可以吧

网友:
你提的问题有点不可思议!你这个弯头的直管段的中心线是交于一点,那么这两条中心线永远是在同一平面上。因为两点决定一直线,三点决定一平面。

游客

网友:
应该说弯头的作用是将两段直段连起来 只要连起来就行 弯头可以自己设计

网友:
扫描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用管道设计里面的软管命令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你是建模不会,还是弯头角度不会计算?看不明白。

游客

网友:
按图纸要求建模 不会 跪谢 建出模来

网友:
感觉尺寸不全。比如中间的3号件吧,最简单的弯头,但是看不出弯曲角度和内外半径。

网友:
你的第一个问题显然是一个平面问题,容易解决。第二个问题有无数个解,因为两条直线在空间有无数个位子。你只要确定位子,图总是可以绘制出来的。下面给出一个较简单的例子,两个90度R12弯头,一个120度R12弯头。以供参考:

网友:
其实,在一个模型里是无法准确表达清楚的,只是为了示意一下做了个模型。
具体出放样图,那要很多图纸的。

游客

网友:
非常感谢 但就那个弯头而言,能不能即下拐又向后拐? 就是弯头中间那一片 展开后不是对称的

楼主:
大家都很厉害啊 非常感谢
不过我总结了一下
但就某一个弯头本身而言  都是平面的
有没有弯头即往下弯又往左拐的?(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网友:
明白你意思,说白了就是管子同时在x,y,z方向上延伸,用三维线做引导线再扫描,9,10楼画的都没错呀

游客

网友:
恩用三维线 而且要一段直线一段直线的 不是圆弧 就是直接把弯头的制作图画出来 我一直不知道两个平面转折点 怎么确定 老是找不到一个点上

网友:
按你的意思是做成一段段然后焊接尔非圆弧过渡?

游客

网友:
对啊 都是现场放样 钢板卷制的 那么大的管道 哪有圆弧的? 我只是任意画能连起来 但是要精确作图 就做不了了

网友:
LZ,这10699和12560不就组成了一个平面吗?这段弯头不就是与之相切的圆环吗?

然后依此圆环半径作虾壳弯展开就可以了,这是必须的。无论大小,钣金管道都是如此制作的。

 现场放样,只要带上求出的坐标尺寸即可,分割地越密集,放样就越精确。

网友:
虾米腰弯头一般在一个平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