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6163没力量

楼主(2012-05-01):
云南机床厂的CW6163,运行3小时后就没力了,闷车。第二天运行又可以了,但三小时后又不行了,油泵也换了,离合器也修了,还是不地,请问师傅们,什么原因

网友:
社区里有个云南机床厂的师傅,象是售后的,很愿意解答这方面的问题。你到机床版块找找吧。

网友:
     油泵压力正常、离合器工作正常、工作一定时间后出现闷车现象。考虑3个问题
   1.油泵滤芯,滤芯体积太小或滤芯目数太大,导致油泵进流量不足。
   2.油箱中的液压油不足的。
   3.主轴箱回油受阻。
   我经常遇到这类问题,解决方法很简单。拆掉滤芯,开机工作,检查开机半30分钟至90分钟油箱油面是否有变化。
   如果一切正常了你也就知道是什么问题造成的了。

网友:
沈阳的摇臂钻有的也出这样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