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弯的滚筒线如何带动力呢,还有皮带线

楼主(2012-05-01):
转弯的滚筒线如何带动力呢,还有皮带线。
哪个大侠给小弟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每个滚轮上装两个链轮,一个带一个就可以啦

网友(2014-11-23):
转弯滚筒线有用双链轮链条,O型带的,皮带线一般就是链轮链条!

网友:
间隔装几个电动滚筒替换无动力滚筒,可能在结构上更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