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距张开 补充示意 可能以前没说明白

楼主(2012-05-01):
就是所要装的四个工件(图中没画)一字排开,中间没有距离,然后吸头吸住,等距张开,放入图中所示孔中,希望的是大位做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实现,而不是用什么步进等来实现,或是复杂的机构来实现。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424&extra=page%3D2原主题

网友:
可以实现,整个机构成本在3000RMB以下能否接受?

游客

网友:
普通气缸+塔状结构,再加上控制部分,主要塔状部分加工会麻烦一些,需要配合,3000RMB不算贵
lcs
希望便宜一点啦

网友:
气缸+调距滑块,很成功的案例了

游客

网友:
lcs
能不能具体一点

网友:
以前那个主题链接请贴上。

网友:
我是说我以前做过一个,圆柱凸轮+电机的机构,很小

网友A:
两两吸盘用连接片连接,连接片一端开长孔,长孔距为两个吸盘分开时增加的距离。一端吸盘固定,另一端用气缸带动,气缸行程不小于:(吸盘个数—1)*长孔距。

如图,不知道说明白没有

游客

网友:
lcs
不是的 我在顺德 我感觉这种机构在实际装配中很实用的,所以希望找个很简单很经济的方法。
快速更换不同连接片。感觉你跟我去年做给日本的一条生产线的要求很像阿,现在终止合作了,难道你是下家?
lcs
首先表示感谢你的大力支持,针对一种产品感觉是可以的,如果几种产品初始距离不一样,可变距离也不一样,是不是还可以呢?

楼主:
感觉楼上的设计经济实惠,不知连接片往复会不会摩损很快,因为一天24小时工作的话,那工作量很大的,如果能成功克服这一点,我感觉就很好了。

网友:
楼主怎么联系你比较方便,请加我QQ 281395741

网友:
看是看不懂的,还是说好

网友:
楼主 实物做出来没啊

网友(2012-07-19):
可看看米特的继电器装配机。里面有个机构挺合适!

网友:
等距张开为什么不用一组平行四杆机构呀,实现起来相当简单,而且距离可调(只要限制开合角度就可以了)。是我没理解楼主的意思吗?

网友(2012-11-15):
引用 网友A:
两两吸盘用连接片连接,连接片一端开长孔,长孔距为两个吸盘分开时增加的距离。一端吸盘固定,另一端用气缸 ...

不错。你的想法非常非常简单并实用着!!顶。

网友(2013-11-21):
引用 网友A:
两两吸盘用连接片连接,连接片一端开长孔,长孔距为两个吸盘分开时增加的距离。一端吸盘固定,另一端用气缸 ...

这个方案和我的想法很相似,学习啦!

网友(2020-02-11):
做好了吗楼主,哪种方法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