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大修后冒蓝烟,如何处理?

楼主(2012-05-01):
      一台叉车,配备的浙江新柴490发动机,因发动机废气过大,所以更换了四配套。而换过四配套后,废气是正常了,但是车辆冷车启动时会出现冒蓝烟的现象,后来发现由于学徒人员清洗发动机缸盖时,操作不当将气门油损坏,导致烧机油。更换气门油封后,车辆启动后发动机低负荷运转了2个小时,但是还存在冒蓝烟的现象。

网友:
冒蓝烟肯定是烧机油了,看一下活塞环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窜机油的现象

网友:
呼吸器窜气大不大?如果呼吸器窜气大,说明活塞环开口的位置没调好;如果呼吸器窜气不大,说明气门油封还存在漏油,也可能是装配活塞环时锥角的方向搞反了。

楼主(2012-06-21):
         大哥们啊!你们所说的那些状况,小弟我都检查过了,最后想想还是把供油给推迟了,推迟后检查发动机动力,动力正常,冒蓝烟问题排除。
       不管咋说,小弟我还是要谢谢诸位啊!

网友:
蓝烟。。。。推迟供油。。。。好像不画等号

网友:
冒蓝烟的问题肯定是串机油了,原因很多,气门油封是一个,环是一个,点火时间也是,

网友(2012-09-05):
供油时刻 跟冒蓝烟有关系么???

网友:
没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学习了,但还是不能理解供油时刻与冒蓝烟之间的关系?

网友:
这些经验太需要了!!

网友A(2012-10-08):
黑烟和蓝烟分不出的

网友B:
点间过迟

网友C:
实在想不出来的时候换干净的柴油,有时候油的质量不行也会冒蓝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烟和蓝烟分不出的

那么有些车刚着车时,会冒黑烟那是怎么回事? 还有,排气管冒的烟可以通过嗅觉去分辨是烧机油还烧是柴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间过迟

点火时间迟的话,貌似好像是冒黑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想不出来的时候换干净的柴油,有时候油的质量不行也会冒蓝烟,,

额,是指柴油里面含有杂质吗?但是车主所用的油一直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加的,还有未修理前,并未出现冒蓝烟的现象......

网友(2013-07-19):
想起来了,年初修了台现代挖掘机的机器。在底下试怎么都有烟,最后调烦了,直接上机了。带上油泵负荷没烟了。。。。。。我到现在还有点没琢磨透/ B# l: M+ F+ G9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