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寸NPT锥管螺纹孔如何钻孔?

楼主(2012-05-02):
1寸npt螺纹加工。工件直径680做npt油口,功丝前锥孔如何加工

网友:
不用做锥孔,查表看看底孔是多少直接做就行了。

网友:
钻正常孔就可以吧,不应定要带锥度的啊

楼主:
以前也是这样做的,螺口由于直径小一不小心就烂牙,这么大的东西没法修,听说有专用钻头,不知哪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也是这样做的,螺口由于直径小一不小心就烂牙,这么大的东西没法修,听说有专用钻头,不知哪有卖

钻头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如果是钻锥孔的话,扭矩会非常大,机床受不了吧。
另外你就算钻出锥孔,但是你的外壁太厚没有弹性用锥管螺纹丝锥效果也不会太好吧。
猜测你想说的是不是带锥度的铣刀啊?一般模具用铣刀的拔模锥度为5°。锥管螺纹锥度为1/16。也合不上。

网友:
没有那么复杂的。直接按锥管螺纹底孔加工就行。上网上查一下,螺纹底孔表就可以。

网友(2017-08-22):
解决了吗?我们加工1/4NPT螺纹孔,用普通钻头加工底孔后攻螺纹,加工30件左右,经常有1件--2件螺纹压顶掉牙。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目前我们改用相配合的专用铰刀铰孔,得到处理。不过效率降低了

网友:
用丝攻做螺纹,那么需要先做好锥孔,如果是螺纹铣刀加工螺纹,那不需要事先做好锥孔,直接铣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