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对这种刀有研究?

楼主(2012-05-02):
新人求教 请各位老鸟多多关照

外切刀

外切刀

网友:
有点像修砂轮的金刚碟片

网友:
这刀是无油轴承外切刀 是我们公司的专利~~专门用在长U弯管机和开料机上用作无削切割的~从左至右分别用了不同的涂层~图片中的外切刀材质是6542铝,用来切割铜管 以及不锈钢管。  市场上有类似的外切刀 不过都是非无油轴承的~无油轴承的专利延长了外切刀的使用寿命 解决了偏摆的问题以及管道切面的缩口比大大减小(小于3%),市场上普通外切刀的价格一般为15到40元 以切割Φ9.52mm*0.35mm的铜管为例 其使用寿命从数小时到半个月不等  无油轴承外切刀市场价格为150左右 切割Φ9.52mm*0.35mm寿命长达三个月(18-20万次).

话说这张照片是我亲自拍的~该无油轴承外切刀已经连续供应给夏普 三菱 美的五年以上了~

网友(点评):
哈哈 图片找到主人了,

网友:
忘了说句 兄弟你要是有兴趣可以把规格或者你们切割的管道直径和壁厚告诉我 我免费送你两把玩玩~

网友A:
这种是什么刀~~

网友:
2楼头像很犀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什么刀~~

无削切割外切刀 弯管机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貌似以前手工具用来切管件的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