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淬火时工件上有孔的地方是不是会暴裂?

楼主(2012-05-02):
    中频淬火时工件上有孔的地方是不是会暴裂,从外表看有点像气割吹过的一样。。。。。。。。. L& U( o/ v% M2 V( h

网友:
根据位置的不同和参数的不同,结果会不一样的,请详细阐述相关信息

游客

网友:
工件是1000*70MM*40MM长条型,工件顶端上有一个U型的豁口,U型的二个边,一个边宽11一个边宽7,长37MM就是U型的R处开裂,开裂的外型看就像气割吹过一样,

网友:
八卦一下,你什么零件啊?干什么用的中频淬火?我只用过高频淬火...呵呵

游客

网友:
耐磨件,高频淬火深度不够。。。。。。。。

楼主:
自己顶一下,怎么没高手帮我解决问题。。。。。。

网友:
有孔的地方放个黄铜棒或不锈钢棒就行了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谢谢,能不说得清楚点。。。。。。

楼主:
高手们帮帮忙呗。。。。。。。。

网友:
来学习下,话说为什么不淬火 在钻